一块杂牌G31,诡异的维修

楼主(2015-12-12):
今天拿到一块杂牌的G31主板,上电测试,全板无复位。首先测量各大供电。当测试到南桥供电的时候,发现只有零点几伏。其它都正常。顺着供电上下管测量到一个八脚芯片RT8105,测量它的1脚5脚供电正常,2、4两脚无波形,不出意外应该是这个芯片坏了。逐换之,还是不出电压,又换之,再次换之,又把后面的上下场管也一并换掉,居然一直都是没有电压的,后来看了一下RT8105的图纸,7脚引起的我的注意,测量发现,没有电压,顺藤摸到一个小场馆,G极有5V电压,S极是接地的,D极肯定被拉低,导致7脚无电压,芯片不工作。于是乎,我把7脚断开试试看。 居然又来个问题,点一下开机针,通一下电,再点开机针,又通一下电。看来后面保护了。于是一边不停的点开机针,一边测量场管输出脚,桥供电出来了,但是伴随着断电,又没有了,说明此芯片没有坏。那就接着查,查了半天,没找到什么眉目,于是我打算把这芯片取下来,在测量后面的电路。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出现了,诊断卡居然跑了,喇叭发出滴....(没插内存,当然滴)。  赶紧测量桥供电场管,供电居然正常。 逐断电,把内存插好,再开机,诊断卡一路小跑,伴随着清脆的滴一声,正常亮机了。*脏话*他先人,这样都行?
没有芯片控制着,这两场管就这么工作了? 大半夜的别吓我。 如此诡异之事,你信么? 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我绝对不信。
赶紧装个系统试试,顺利装完,拷机半个小时没有问题。
这??????     到哪说理去?????    恳请哪位大师给我解释解释.......
下面是我随便拍的几张图,  有图为证,绝非我信口开河.....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上管D极的电压如果跟桥供电差不了多少的话   你把芯片取掉   上管就不受控了   不受控后  上管自动导通  而上管D极的电压  跟桥供电也差不了多少  可以使桥工作  但又不会伤害到桥  所以才正常的吧   你这个板的芯片应该是没供电好信号输出脚    如果像笔记本板一样  供电正常后  还要输出一个好信号   那估计就不行了     但是现在这样用的话   可能会减少桥的寿命  必竟 上管D极的电压 比桥的电压肯定要高一点

网友:
换个位置,你拆芯片通电是很可怕的,不信的话,你拆U的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上管D极的电压如果跟桥供电差不了多少的话   你把芯片取掉   上管就不受控了   不受控后  上 ...

上管不受控,就不怕烧管吗?还有就是反馈的问题。那么下管是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
如果是PWM电路,那你拆掉芯片不装不拆上管通电,理论是上管是会烧掉的。

网友C:
你说顺藤摸到一个小场馆,G极有5V电压,S极是接地的,D极肯定被拉低,导致7脚无电压,芯片不工作。都找到故障了为何不修下去呢。

网友:
电流不是很大和电压差不大的地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楼主是新手吧,八角芯片.1.5.7是顺手就要测的,不是看图才测

网友:
还有就是,你这样干的话,估计也用不久吧

网友:
云里雾里的,不过还是给你赞

网友:
找到问题点,就查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管不受控,就不怕烧管吗?还有就是反馈的问题。那么下管是如何工作的呢?

反馈出问题的话  控制供电不输出 是由芯片来操作的   现在芯片以经拆掉了   所以反馈电路不起作用了    至于烧上管   我说了 上管的电压应该是跟桥的电压差不多   桥的电压多少V你不知道吗  1.5V-3.3V会烧管吗?   再一个 上下管交替工作的前提也是由芯片控制的   现在芯片以经拆掉了  所以下管基本上就处于停止工作了   所以我说的 上管D极的电直接供电桥  但不会烧桥  因为D极的电跟桥供电差不了多少   下管工作是芯片用来调节上管S极输出的电压跟桥需要的供电一样就好  现在芯片没了  上管的电直接供过去了  也不需要调节了  下管就停止工作  反馈回去的电是高了  但是芯片不在了  就等于没人管了  能懂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馈出问题的话  控制供电不输出 是由芯片来操作的   现在芯片以经拆掉了   所以反馈电路不起作用了     ...

你说得也有道理,在CPU电路中,上管不受控,会烧的。这又是何原因?

网友:
en 导通,,出来就行了,,,

网友:
这样做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不受控,就不怕烧管吗?还有就是反馈的问题。那么下管是如何工作的呢?

其实楼主这里可以拆除7脚相连的小场馆解决故障,没有必要拆除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顺藤摸到一个小场馆,G极有5V电压,S极是接地的,D极肯定被拉低,导致7脚无电压,芯片不工作。都找到故 ...

这里G级电压推测是南桥工作提供的。

网友D:
是那个芯片坏了还是那个芯片性能下降或者需要加焊了?不能找个那样的芯片换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出问题的话  控制供电不输出 是由芯片来操作的   现在芯片以经拆掉了   所以反馈电路不起作用了     ...

这里芯片拆掉的同时,下管就会一直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工作,即下管工作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形成桥供电循环回路工作,如果上管S级输出电压偏高的话,下管就会根据反馈脚与上管S级中间相连分压电阻工作检测到的输入电压值自动停止饱和导通工作,即当FB反馈引脚输入电压值大于标准0.8V左右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也有道理,在CPU电路中,上管不受控,会烧的。这又是何原因?

上管不受控会烧的原因可以理解成本身处于饱和导通状态,S级输出电压等同于D级输入12V,当然会引起烧上管。

网友:
是那个芯片坏了还是那个芯片性能下降或者需要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那个芯片坏了还是那个芯片性能下降或者需要加焊了?不能找个那样的芯片换上去吗?

其实不是芯片故障,问题出在7脚相连小场馆G级相连线路。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有些东西是非常诡异  上次我也问过一个问题,没有CPU供电  竟然跑马了,还以为是表测量到CPU供电就出毛病了,换了几个表,真的没有CPU供电  竟然跑马就是死活不过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也有道理,在CPU电路中,上管不受控,会烧的。这又是何原因?

CPU电路中  上管D极的电压是12V   超过了MOS管本身能承受的电压峰值  当然会烧了

网友:
其实很好理解,实际情况应该就是上下管都已经击穿,漏出电流足以供给桥但也不会高到烧桥!  明显,用时不长板子就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路中  上管D极的电压是12V   超过了MOS管本身能承受的电压峰值  当然会烧了

是这样子的,MOS管烧毁其意思可以理解成DS或GS之间内部晶体二极管击穿短路或开路,其本身承受的电压峰值与工作功率值有关系。

网友:
这个恐怕供电不太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