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助DC一DC集成块代换

楼主(2015-12-12):
sastmd硬盘播放器mp8(带7”显示屏)有一DC一DC集成块p8202可用那种型号ic代换?先谢谢师傅们了!
硬盘

网友:
没有遇到这方面的情况,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是8脚的吗?估计是双场效应管的。TPCP8202

网友:
1,4脚基极;2,3脚射极;56和78为集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