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0,按开关之后电压一直跳变,疑似通病

楼主(2015-12-12):
机器型号:联想G470
故障:不触发,不按开关待机各方面正常,按开关之后全部电压跳变,而且主板有咔咔咔的声音
主板正面 1

主板反面 2

板号     3

为按开关前,主供电,待机3V5V全部正常,按开关之后3V5V 主供电电压全部在跳变,而且主板有咔咔咔的声音。用示波器测信号还有3V 5V波形都差不多,
看图8

首先怀疑是哪个电压带不动,什么都没想,直接把3V 5V固态电容干掉了,看图4

上电故障依旧,那个心碎啊,没办法,只能一步一步测试了,当测到供电VCCSAP时,电流上到0.5A多(此时没插内存),而且电压不跳了(我是用示波器测试的,直接测得是电容PC605的正级)。电路图的位置看图5

立刻断电,把电容干掉,换成钽电容 ,主板上的位置,在CPU座子旁边,我镊子指着的那个 看图6

再次上电,电流依旧可以上到0.5A多,断电上内存屏幕显示 ^_^ 7

为了确保稳定,把CPU座子旁边有空位的地方都加上电容了,刚才图6  PC605旁边那些电容都是我自己加上去了。

这个故障是否是个通病还有待验证,希望有修到一样现象的坛友们跟着回帖,谢谢。

                                                       ------原创:蓝冰心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把VCCSAP的故障波形一起贴上?也好有个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把VCCSAP的故障波形一起贴上?也好有个比较。

测到那一步主板就好了,没法测波

网友B:
肯定还是CPU后级大短了把,没修好前阻值正常吗

网友:
滤波电容应该是快短路还没短路

网友:
又是一個怪問題,學習了

网友:
没修到过这个现象的,修得多的就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还是CPU后级大短了把,没修好前阻值正常吗

这板子没讲到短路,还没修到CPU供电去

网友D:
我遇到一个Y470同样问题

网友:
那这样,用表还量不到,非得波来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一个Y470同样问题

Y470,板号一样吗?

网友:
电路差不多呀

网友:
记得VCCSAP这个电压不正常会出现各种怪问

网友E:
楼主好人,补上了那么多电容,成本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下次遇到也试试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没讲到短路,还没修到CPU供电去

这是高级一点的灌水 法  ,简称 胡说八道大法!

网友:
以前也遇到类似故障 滤波电容

网友G:
我会直接上470的电容 踏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人,补上了那么多电容,成本啊

这种电容不值钱吧

网友H:
是电容失效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高级一点的灌水 法  ,简称 胡说八道大法!

版主是不可以胡说八道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会直接上470的电容 踏实

下次买些470的电容来用用,一直都是用330的

网友:
楼主很厉害,长知识了.

网友I:
开始没用万用表测这电压吗?此电压是时有时无还是完全无?

网友:
貌似这种电容很容易漏电性能不良,也算是一种通病吧

网友J:
我是用示波器测试的,直接测得是电容PC605的正级     是表笔点到VCCSAP后,所有电源都不跳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中故障   遇到的都是没CPU供电的   这故障还真的有点奇葩    不过希望是通病

网友:
暂时还没有碰到楼主这样的鼓掌呢!楼主很给力谢谢分享,已经给你加的鼓励!希望多发经验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不值钱吧

小声点别让客户听见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用示波器测试的,直接测得是电容PC605的正级     是表笔点到VCCSAP后,所有电源都不跳了

前辈你好,请问为什么点到那个电压就不跳了呢,是因为表笔把它旁路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是电容失效引起的吗

是啊,就看是不是通病了,看有没有更多人更新上来

网友K:
说真的有示波器维修能快好多·可惜小白不会用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人修不好

网友:
这种电容我板料上基本拆完了。。。。

网友:
是滤波不良吗?

网友:
LZ说用示波器测到那好了,那应该用万用表量测到的时候应该也会好吧,都有微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始没用万用表测这电压吗?此电压是时有时无还是完全无?

上电掉电,我习惯用示波器测试,应该是上电出来带不动引起掉电吧

网友L:
是不是在CPU座旁高温度导致的电容失容了......如果是这样,肯定会变成通病的......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真的有示波器维修能快好多·可惜小白不会用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3875-1-1.html 看看这个吧

网友M:
这个也算是通病吗,见得不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是啊,就看是不是通病了,看有没有更多人更新上来

是不是pc605虚焊哦

网友:
看来这种电容出的问题还挺多的,还是钽电容性能好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就会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在CPU座旁高温度导致的电容失容了......如果是这样,肯定会变成通病的......期待.....

是啊,我也期待更多人的更新,已经有两个人说也遇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也算是通病吗,见得不多

请看帖子标题,疑似通病,再看帖子最后部分,期待更多人的回复,目前已经有两个人讲遇到过,希望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pc605虚焊哦

应该不会是虚焊

网友N:
高好,可惜我们不理解为什么。

网友N:
现在下载为什么需要10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高好,可惜我们不理解为什么。

通病,记住就好,已经有两个人留言说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起来.

网友:
VCCSA的供电电容不良? 很少见啊 一般都是CPU电容不良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是啊,就看是不是通病了,看有没有更多人更新上来

G470很少修到,是B+过保护隔离转出来的20V电压滤波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H:
G470很少修到,是B+过保护隔离转出来的20V电压滤波不正常?

VCCSA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现在这种电容也容易坏了,没示波器不好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是高级一点的灌水 法  ,简称 胡说八道大法!

现在的电子产品都不按常理出现问题。很多时候出现的怪问题就是明明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可偏偏到最后还真就是他的问题  这一点也不按常理和理论出问题,这个又怎么解释、  所以没有必要说是灌水的了。 换句话说,灌水能得多少积分,没必要。如果是小白白或者是新手还说得过去。但现在的积分够用 目的就是为了大家更好的找方向。  举例 我遇到HP台式机,每次开机死机,全部换完除了主板都一样是死机(因为HP原装风扇和普通的装不上 所以就差风扇没有换 当然 风扇也是能转动而且正常)  最后解决的问题就是换个风扇 神马都是浮云 OK了  这个不知道怎么解释会导致死机   还有个也是HP的AM3板子 每次开机报警显示后自动掉电。  最后在CPU供电的电容加2个电容就解决  CPU供电是3+1 在3相CPU供电和1相显卡供电都分别加一个滤波电容   因为板子上都空有2个电容没有装的位置 所以当时维修一直想不到当时那里的事情 无奈加2个电容搞定 到现在没有见返修。 就这2列子搞得维修都不知道是什么方向 为什么这样做就好了 根本不管他的事情。无法解释    希望版主在这2个例子解释下为什么  求答案

网友:
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SA滤波电容不良

噢 明白 了   前面说的想买470电容是要几V的   现在的330电容又是几V的  我之前买的330电容是2.5V的  是专门用来代换NEC大电容用  没有考虑到其他    建议下

网友:
供电不正常,导致全部电压跳变,跟主板的电压不正常,导致诊断卡所有灯闪烁~~最常见的是桥供电没有了

网友:
一般响的话都是电容漏电

网友:
到底是什么样的波形呢

网友:
这个问题收藏啦又是个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现在下载为什么需要10分了?
BIOS下载是5分

网友:
小兵兵,厉害啊,改天继续指导下,上次那片还没好呢

网友:
按开关 电压乱跳有遇到过 但不是这地方

网友:
楼主经验好丰富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把图纸分享一下啊

网友:
滤波不良吗

网友:
嗯,值得收藏···以后遇到可以那出来对比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 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先收藏起来了.

网友:
电容滤波不行

网友:
联想的z370不是一样会吱吱叫的。

网友:
版号kl6,感觉联想的主板真心不给力,各种故障

网友:
这样也可以?以后碰到试试

网友:
电容性能不良,没完全坏吧。

网友:
还没碰到过,楼主技术牛X,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一个电容也讲成本,那还有必要维修吗

网友:
所以说有些时候故障现像表现真是多种多样

网友:
楼主你的故障是触发到0.5吗,就不上了吗
蓝冰心
再仔细看下帖子吧,通病的帖子要好好看,好好记
详情

网友:
写得不错  简单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波波是个神器,店里也有但是不会用就会打打过没过内存简单的波形,哪位大神有示波器教程附上呗,感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3875-1-1.html

网友:
这种情况,待机电压会不会明显有点高出啊。

网友P: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声点别让客户听见

要6毛钱一个呢    很贵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论坛有,自己搜

网友:
有示波器好修呀,我这个掉电的不好下手了

网友Q:
那个电容是通了还是怎么?为什么会有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Q:
那个电容是通了还是怎么?为什么会有声音?

主板故障反复掉电,掉电的时候伴有咔咔咔的声音,有可能是这个电容也有可能不是。

网友R:
是探针一放到电容脚去电流就到0.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探针一放到电容脚去电流就到0.5了?

本来是不稳定一直掉,有个照片波形就是那样掉的,探针测到那里就稳定了,那时候看到的电流是0.5A

网友:
VCCSAP滤波不良导致3,5V跳变,也是长见识了,可惜没看到故障波形

网友:
为什么只能加2分

网友:
12月开始积分都调整了

网友:
表示还没修到这个故障啊,修到都是不出集显的

网友:
电容不良还有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什么问题造成的,钽电容再笔记本主板通用吗,你原来是什么电容

网友:
这样加电容也 行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类似的故障,但是是电容直接损坏导致保护啦

网友:
主板响  我还以为板层短路了呢

网友:
看来大多数掉电都是由电容引起的

网友:
漏电的声音吗

网友:
学习了,大家以后修i系列的机器要注意了。

网友S:
电压这快说详细点!你怎么知道是这个电容坏的!有什么方法认定?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电压这快说详细点!你怎么知道是这个电容坏的!有什么方法认定?

要麻烦你再看一遍帖子,照着我的思路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故障反复掉电,掉电的时候伴有咔咔咔的声音,有可能是这个电容也有可能不是。

那这个电容应该没通,是漏电吧

网友:
这肯定是CPU供电短路,主板保护开启才会、出现电压反复跳动

网友:
这种电容不值钱,不知道是不是滤波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 经验丰富 值得学习

网友:
vccsp正常电压多少

网友:
HP CQ41 42系列机器显卡故障会导致这个电压异常。

网友:
修的不错,VCCSA是产生CPU核心供电前的一个电压吧

网友:
开机咔咔咔  我还以为会是电感响呢

网友:
维修还是要耐心

网友:
会用波波就是好呀!真是羡慕呀!

网友:
电容不良引起的啊

网友:
又是一個怪問題,

网友:
我现在也一台电压跳的,我也换来试下

网友:
完全没有看懂   楼主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自己认为G470烧CPU跟南桥的也是这个CPU供电电容不足惹得祸!

网友:
这种现象我初始以为是保护隔离虚过呢!

网友:
没碰到过但是遇到的是CPU没主供电飞线OK

网友:
楼主说的怎么详细,是否是高级工程师

网友:
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把VCCSAP的故障波形一起贴上?也好有个比较。

怎么测到哪就好了呢,版主,好了为啥还加电容

网友:
没记错这是仁宝做的把,偷工减料,哎,还说是大厂

网友:
回帖是一种礼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
果断赞一个    。

网友:
如果用万用表测这个电压应该电流也上的去是吧。

网友:
是短路了吧

网友:
电容漏电或者电容容量不足,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T:
怎么测到哪就好了呢,版主,好了为啥还加电容

加电容是为了让供电更稳定

网友:
楼主好人,补上了那么多电容,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小小白谢谢您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确定是换了电容

网友:
这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
全板电压跳变?表示第一次听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电子产品都不按常理出现问题。很多时候出现的怪问题就是明明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可偏偏到最后还 ...

回520671: 首先,你可能没看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 ,我说的灌水指的是5#楼的那位坛友随便说了一句CPU后级短路,而此贴本就是经验贴,根本没有提过短路的事情,他这么随便乱说我就把它解释为胡说八道灌水法,这句话是针对9#楼 楼主本人提问,回答补充的一个搞笑的话 ,至于你举得两个例子,我从来没遇到过,而且我认为,做维修是根据症状找故障,水平不同见识不同,所以,请恕本人能力有限,解释不了你的问题,但 这不代表就认同你的观点,尤其是不按常理出现问题 ,哈哈  不知道你认为的常理是什么理?

网友:
学习了。给你加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回520671: 首先,你可能没看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 ,我说的灌水指的是5#楼的那位坛友随便说了一句CPU后级 ...

也对,是没有看明白, 在这里错了。  但是CPU后继短路应该是那位坛友没看明白,只看到换了CPU附近的电容误以为是CPU供电滤波电容所以笼统的说巨CPU后级短路吧, 我不是针对你个人, 嘻嘻     在这里道个歉。  我说的不按常理出问题就是个人认为,但对于你的见解可能不一样。。。 就是多发些经验维修帖子,大家引以参考、我上面举例的2个就是我遇到的 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修好的板子。 不多说  支持版主

网友:
虽然没遇到这故障,但是还是收藏

网友:
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学习了!这种上电掉电问题比较常见,以后可以借鉴

网友:
看来用波波修电脑就是方便,唉!没有办法,明天 开始补习波波大法吧

网友:
原来这就是跳变

网友:
上一下不开机和开机的波形就好了

网友:
奇怪问题 学习了

网友:
1.10a不亮,,BIOS都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又是一个工厂偷工减料的案例,举报啊,呵呵,举报到中国信息产业部去,不知道这些工厂偷工减料怎么能通过 ...

同时也谢谢他们了不然维修界就要喝西北风了

网友:
版主为什么不把PC605的波波图上传看看

网友:
示波器波形贴出来就好了,有毛刺吗?

网友:
电容漏电了!楼主示波器教教我呗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是很好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又是一次学习地 机会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3875-1-1.html

刚刚问我同事,他说示波器不同,看法也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U:
又是一个工厂偷工减料的案例,举报啊,呵呵,举报到中国信息产业部去,不知道这些工厂偷工减料怎么能通过 ...

厂家要是不偷工减料那还有我们什么事啊?

网友V:
遇到个,470.刷bios后,第一次开机不亮,重启后亮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V:
遇到个,470.刷bios后,第一次开机不亮,重启后亮机,,,

你是不是刷BIOS后没放电?

网友V: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刷BIOS后没放电?

对电池焊接上面的,,
想起来了,最后我把电池拆了,,之后不知道刷那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对电池焊接上面的,,
想起来了,最后我把电池拆了,,之后不知道刷那个bios就好了,,,

只要刷BIOS,或者焊接EC,我都会把电池拆掉,要养成习惯才好啊

网友W:
联想偷工减料,顺便问下这机器收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联想偷工减料,顺便问下这机器收多少钱呢

要都把电脑做的结实了,我们就没钱赚了,价格就不透露的

网友:
这问题比较特殊 ,有大神来分析吗?

网友:
高手 佩服佩服!

网友X:
没弄明白,是怎么判断出这个电容坏的,不是说测到这个电容时电压就没跳了吗,那怎么又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X:
没弄明白,是怎么判断出这个电容坏的,不是说测到这个电容时电压就没跳了吗,那怎么又是这问题

就是碰到这里每跳了,才要去搞这里的问题啊!反正现在还没返修,应该就是它的问题了,而且回复里面,也有两个坛友表示修过一样的地方

网友:
嗯,楼主思路很清晰的啊

网友:
咔咔响优先想到供电。电流变化了啊

网友:
这个通病我还没遇到过,不过这种铝电容倒是质量一般

网友:
高手越来越多啊 ,迅维藏龙卧虎啊

网友:
cpu 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对,是没有看明白, 在这里错了。  但是CPU后继短路应该是那位坛友没看明白,只看到换了CPU附近的电容 ...

感谢大神的大力分享啊!小小白谢谢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到不一定我没遇到过 别人是否遇到也不好说不好好歹是个念想以后遇到收索一下对比

网友Y:
G470 确实修过不少 除了南桥就是显卡  BIOS都很少坏 还有5VSUS 问题  和供电的问题 楼主 又给我的记忆添加了一笔  非通病 个人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Y:
G470 确实修过不少 除了南桥就是显卡  BIOS都很少坏 还有5VSUS 问题  和供电的问题 楼主 又给我的记忆添加 ...

已经有两个人表示修过一样的故障,是不是通病,只是提醒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搞搞这个地方

网友:
When you measure Vccsa, you are adding oscilloscope tip's capacitor in parallel with PC605. This action helps filter ans stabilize Vccsa, and also prove PC605 defective.

网友:
大神啊   看你们修 都看得懂 自己弄就是不怎么会  还在加油中,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我有一次遇过南桥虚焊,不加电,按一下开关响,后来加一下就ok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这个通病 学习了。。

网友:
先收藏   还没碰过这现象啊

网友:
帖子写的好
技术不耐

网友Z:
蓝总牛逼啊 原来是总线供电容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引起整机电压跳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Z:
蓝总牛逼啊 原来是总线供电容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引起整机电压跳变呢?

我也想不通,所以发出来大家讨论下,你有没有什么好见解?讲一下大家学习下

网友:
这故障没修到过   以后注意。,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额   那好吧   可以理解    来 喝杯水  坐下慢慢看

网友AA(2016-01-14):
VCCSAP 这是给桥供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VCCSAP 这是给桥供电的吗

桥,CPU都有用到吧

网友:
楼主确实牛,我看了好几个贴子全是精华,思路很清晰,提问的也做了详细的回答,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