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楼主(2015-12-12):
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在生活中和工作时使用电脑时出现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呢?这可能会影响要自己的工作,这种原因也要分软件问题和硬件问题。软件问题静音病毒、声卡驱动等,硬件问题包括接口、耳机等问题。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呢?下面我们来解决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的这个问题。

  一、若电脑没有声音请先检查电脑桌面右下角是否有声音控制图标

图一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有这个图标说明电脑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鼠标右键点击声音控制图标,会出现音量调节开关控制窗口,查看是否将音量调成了静音。
进入任务栏右侧无“小喇叭”,进入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命令,打开“声音和音频设备属性”。来解决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图二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如上图,把√ 打上之后点确定桌面右下脚任务栏里就会有声音图标了,再检查下,音量是否调好和是否点了静音,休正之后电脑一般就有声音了。

  也可以在此对话框中单击“声音”选项卡,然后在“程序事件”栏中单击其中一个程序事件(如程序出错),再选一个声音种类,然后看右边的“预览”按钮是否为黑色。如果为黑色,则声卡正常,故障原因可能是系统音量太小,或设置了静音,或音箱故障。如果电脑没声音请先检查你的音箱或耳迈是否有问题,是否将音箱或耳迈音频线与电脑连接良好,接口是否插对了。
  一般台式电脑机都会有2对音频接口,分布在机箱前面与后面,所以如果前面的接口没用可以试试后面的插口。因为有的电脑安装人员可能会忘记了接主机前面的插口信号线到主板,也会导致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这种情况也不少见。
  二、查看电脑声卡驱动是否安装正确之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在电脑重装系统后导致电脑没有声音的情况也很多,多数是电脑生看没装好或不兼容造成的,找到电脑声卡对应的驱动程序安装即可,若发现电脑声驱动安装正常,我们可以进入我的电脑-右键选择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

图三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点击设备管理器进入如下电脑硬件驱动情况查看,若小喇叭旁出现黄色感叹号时,说明当前系统中硬件驱动没有满足电脑的驱动,才会引起的电脑没有声音了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百度一下找到驱动安装即可,怎样查找自己电脑的声卡型号呢?接着往下看。

图四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A、开始-运行-输入:dxdiag命令--确定,就可以打开direct x硬件诊断工具,之后选择-声音,即可看到声卡型号了。

图五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B、单击上图中小喇叭旁边的黄色感叹号,点击重新安装驱动--选择从列表安装---选择下载声卡的路径--后面一路确定就完成安装了。或者下载一个“驱动精灵”软件,在软件中操作直接安装也很方便。
如果以上的几种方法都不可行,那么可以考虑主机里边电路板问题了,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只能去专业维修点去送修,非专业人士请勿乱拆乱装,如下图主机板声卡芯片。

图六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

  看完综上所诉你的烦恼解决没有呢,电脑没有声音了怎么办的原因无非这几点,希望以上内容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A: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声卡坏了,另外驱动安装可以用驱动精灵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声卡坏了,另外驱动安装可以用驱动精灵这个软件

对 下载一个软件也可以搞定

网友:
......  没我学的东西呀

网友:
版主你这个不全面

网友B:
还有个thinkpad 键盘上有个静音键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thinkpad 键盘上有个静音键关了

咳咳  你已经回复了,不明白的看回复就好了,

网友:
版主写的已经挺全面了.

网友:
最有可能就是设置问题 (驱动出问题)   不过声卡几率比较小

网友:
驱动问题多些,还有就是喇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