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278 板号820-2936-b用电池卡

楼主(2015-12-12):
求助 A1278 板号820-2936-b非常卡 用电源不卡 用电池卡   电池换过硬盘排线换过硬盘也换过故障依旧   搞过这样毛病的指点一二 谢谢了

网友A:
BIOS程序刷过没有

网友:
用电池的时候,CPU降频工作,主板节能设计,恐怕不太好搞。你可以刷BIOS试试,或检查EC与电池之间的SMBUS波形。

网友B:
换CPU背面的那个温控,4脚5脚挂一个三级管也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刷过没有

没刷过 拆机有点轻微发霉处理好了 还是一样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背面的那个温控,4脚5脚挂一个三级管也换掉

高手 按照你的方法换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