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并分区,怎样将两个分区合并为一个

楼主(2015-12-12):
如何合并分区,怎样将两个分区合并为一个

  朋友问我如何合并分区,正好有这方面资料就拿给他了,不过需要使用u大师4.3.5来搞定问题,或者使用windows自带磁盘管理功能来进行。今天就谈论
一下如何合并分区这个话题。

  1、首先打开分区工具,这里我们选择无损分区助手:

图一如何合并分区

  2、打开分区助手后,选中你所想合并的分区,后选择合并分区

图二如何合并分区

3、完成后,我们开始调整要合并的分区,一般情况下,合并分区都是相邻的分区。

图三如何合并分区

  4、点击确定后开始合并分区,因其属于无损合并,它会根据两个分区里的数据的多少来进程,所以商检上会有所差异,完成后提交即可。

图四如何合并分区

  5、然后就是等待合并的过程。完成后最好修复下mbr

图五如何合并分区

  看完以上内容,是不是很简单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要求,可以按照以上不走来进行操作;除了使用u大师以外,也可以选择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功能来进行操作。但是过程中会需要删除分区哦。想想那个简单就使用哪几个吧!

网友:
这种方法关键的时候就不好用了。在一个装满数据的硬盘里这样弄一定会失败的。

网友:
对新手帮助比较大

网友:
我先上传一个分区助手软件,版主可以把自己的软件也发上来
分区助手

网友:
方法是不错, 但如果磁盘的空闲空间不足的话容易失败, 保险起见,一般还是拷贝数据后合并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进pe,用diskgen进行操作。

网友:
合并后的数据还在吗?

网友:
我也是用DS操作的

网友:
之前用过这个无损分区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