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不触发待机0.006!

楼主(2015-12-12):
机器有待机,0.006.无3v5v!公共点后级正常,5v后级短。5v烧鸡!usb口前段的u69和u40短!取掉后!阻止正常!再次上电还是无3v5v!供电芯片各脚基本正常,16脚供电,控制,5v等基本都有!用51125替换故障相同!待机也无变化!看电流,有时候待机能上到0.02左右,但是一瞬间就掉了!u5和u9bios 也重新刷写!实在不知道哪里上手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还有小短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是不是只是小电流公共点

网友:
阻值多少? 应该还有微短情况吧!

网友:
把5V断开   看看

网友:
仔细查下EC的待机条件。这个EC好像是带程序的。

网友:
+5LDO和+3LDO查了么 第8脚和17脚

网友:
查仔细一点,可能还有哪边短路吧

网友:
cpu有没有换

网友:
EC 带程序  的   待机芯片条件满足不

网友:
5V后级应该还有短路的吧.楼主再查查.

网友:
35V芯片工作条件查完了?     EN开启你都没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