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奇怪故障,

楼主(2015-12-12):
有时开机正常亮机,有时开机刚亮机就掉电,而且还是掉电到待机电流在0.13,待机芯片发烫,芯片换过了,没有起色,有时开机电流到0.6左右就掉了。也是掉到0.13,待机芯片发烫。没有思路了,希望有遇到类似故障的给个建议吧

网友:
后继有短路吧

网友:
短路会有时候短有时候不短码?有时还可以正常亮机进系统的。

网友:
测待机芯片上下管的四脚和一二三脚五六七八脚是否有阻值,有的话就换了。没有的话待机芯片主供电滤波电容都换了

网友:
     后级应该还有问题  不然待机芯片不会无缘无故短路 的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用的电流表吧,换个原装的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A:
0.6就掉电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吧.查查后继电压有没有没出来的.

网友B:
掉电到0。13时 量下待机芯片第8脚3。3和17脚5V正常吗

网友:
肯定有某个供电不稳定,最好波波排除。。

网友:
肯定是那一路二级电压有问题

网友:
尼玛。你这是电源板没接触好吧。。
  电源板跟主板接触不良。。碰到过的。有时候能亮机。有时候不能

网友:
这个机器电压稍微低点就有开机一显示就掉电的情况

网友:
待机芯片烫后积有短路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那里还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到0。13时 量下待机芯片第8脚3。3和17脚5V正常吗

线性电压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6就掉电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吧.查查后继电压有没有没出来的.

出来了。PIN7脚只有2.7v。貌似低了、 ,拆掉PR5101后电压是3.3v。电阻正常,我怀疑是该芯片坏了。正准备找个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来了。PIN7脚只有2.7v。貌似低了、,拆掉PR5101后电压是3.3v。电阻正常,我怀疑是该芯片坏了。正准备找 ...

嗯.等 你好消息

网友:
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我的本也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