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无法充电,接上电脑也无反应

楼主(2015-12-12):
  接修了一台IPAD AIR ,关机状态下连上充电器充不进电,拔下充电器,有闪电图标,插上后闪电图标没有了。但就是充不进电。
     开机后进到桌面下,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电脑没有任何反应。数据线和充电器已经换过了。这个情况该如何下手?

网友:
曾经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把机子全拆了再装回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重点检查尾插,USB管理ic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USB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尾插换个试试

网友:
说明你机子根本就没正常连接上设备  看看接口吧。。。

网友:
用数据线插上尾插量对地阻值3个阻值5、600左右的,一个落地脚,不正常直接换USB。

网友:
接口我用万用表测了。用一个充电头插在接口上,用万用表测接头上的8根数据线到主板的点。每一根都是通的呀。

网友A:
你量错了,量链接充电头的那端 里面有四脚 已修过N台 这个问题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错了,量链接充电头的那端 里面有四脚 已修过N台 这个问题的 。

学到了。。。。。。。。。。。。。。。。。。。

网友:
先换条原装的数据线试试再 看尾插里面是否有絮状物堵塞 或则代换尾插排线 排除线路故障了以后再检测主板 USB控制IC 充电过压保护IC

网友:
今天用表测了。USB线头4根线,和线尾的8根到地电阻都测了。线头4根 ,1,电源到地  489  2,USB+   USB-  到地754  ,不知这个阻值对是不对?线尾也测了,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另外USB接口芯片是不是标号U6000,型号为:CBTL1610A1UK的芯片?

网友:
全拆了再装回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硬盘下面那个正方形的,跟5S一样的

网友:
换个尾插试下,一般是尾插坏了

网友:
楼主我想说这个屏很难拆,你拆的成功率大么,能分享下拆的方法吗

网友(2016-01-11):
感謝大大增進我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