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共用一个路由 两台无线路由器设置方法

楼主(2015-12-12):
两家共用一个路由 两台无线路由器设置方法

  两家共用一个路由器如果想在装一台路由那怎么设置呢?为了方便网速快起见我们来讨论一下吧1、设置无线路由器IP上网;2、把路由器作为交换机用,那个更好呢?我们接着向下看路由器设置方法吧

  一、设置无线路由器动态IP上网

  1、连接无线路由器上接一根网线过来,把这根网线连接到你自己的路由器的WAN口。在准备一根较短的网线,一端连接计算机,另一端连接你自己的路由器几个接口中的任意一个

图一路由器设置方法

  按照上面介绍的方法连接无线路由器后,电脑暂时不能上网了;当无线路由器设置联网成功后,电脑自动就可以上网了。

  很多新手用户有疑惑,这样连接后电脑都不能上网了,怎么能够设置路由器呢?其实设置路由器的时候,不需要电脑能够上网,只要电脑连接到路由器1、2、3、4口中的任意一个,就可以登录到路由器设置界面,设置路由器联网的。这个涉及到局域网通信原理。一步一步操作就好。(另外,确保用来连接电脑与路由器的这根网线,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否则无法打开路由器的设置界面。

  2、修改路由器IP地址

  登录到你自己无线路由器的设置界面,在“网络参数”-LAN口设置”选项下,把“IP地址”修改为:192.168.8.1—>点击“确定”。

图二路由器设置方法

  点击“确定”后,路由器会要求重启(有的路由器不会,如果提示重启,则点击重启)。以后需要在浏览器中输入:192.168.8.1才能够重新登录到无线路由器的设置界面,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之所以要修改路由器IP地址,是为了避免与原来路由器的IP地址冲突。这里并不一定要修改为:192.168.8.1,只要2个路由器的IP地址不一样就行。

  3、设置无线路由器动态IP上网

  在浏览器中输入修改后的IP地址:192.168.8.1,重新登录到路由器的设置界面。在“网络参数”—>“WAN口设置”选项下,“WAN口连接类型”选择:动态IP(有的路由器中叫做:自动获取IP、DHCP)—>点击“保存”。

图三路由器设置方法

  二、无线路由器作为交换机

  1、连接无线路由器准备一根较短的网线,一端连着计算机,另一端连接的你的路由器1/2/3/4任意一个

图四路由器设置方法

  2、修改路由器LAN口IP地址

  登录到你自己无线路由器的设置界面,点击“网络参数”——>“LAN口设置”——>修改“IP地址”,本例修改为:192.168.1.2
把自己路由器IP地址,修改为与原来路由器IP在同一个网段。

图五路由器设置方法

  这里需要根据原来路由器的IP地址来进行修改,如果原来路由器IP地址是:

  192.168.1.1,那么你自己无线路由器的IP地址,就应该修改为:

  192.168.1.X(2<x<254),如:192.168.1.2、192.168.1.200、192.168.1.10等。

  如果原来路由器的IP地址是:192.168.0.1,那么你自己无线路由器的IP地址,就应该修改为:

  192.168.0.X(2<X<254),如:192.168.0.2、192.168.0.200、192.168.0.10等。

  修改LAN口IP保存后,可能会提示重启路由器,重启后,需要在路由器中输入更改后的IP地址来登录设置界面,如192.168.1.2或者192.168.0.2.

  3、连接原路由器与自己路由器准备一根网线,一头连接原来的路由器的LAN(1/2/3/4)接口中一个,另一头连接你自己路由器LAN(1/2/3/4)接口中的一个.

图六路由器设置方法

  记住这里是两个路由器的LAN口进行连接的,不要连错了,否则就失败了

  4、关闭DHCP服务器

  在浏览器中输入修改后的IP地址,再次登录到自己无线路由器的设置界面,点击“DHCP服务器”——>“DHCP服务”——>“DHCP服务器”选择:不启用——>点击“保存”。

图七路由器设置方法

  以上内容便是两家共用一个路由 两台无线路由器设置方法,想要在次安装一个路由器的两种设置方法,就按照以上方法进行操作,想要使用无线wifi只要登录自己的路由界面来设置一下就行,文章内都有说明,希望此篇文章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
我来复习了一下,支持多发帖

网友:
入门教程, 不错, 很多小白需要的

网友:
这种方法很早就会了,不过还是要给楼主顶贴。

网友:
支持鼓励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