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 不开机

楼主(2015-12-12):
小米2s开机定在22MA   没有图纸  一阵乱点发现电源旁边的电容短路。。。  求助   没有原理图点位图

网友A:
这种无图纸不懂原理的只有盲修咯。。那里坏就拆那里,直到正常

网友B:
今天刚有人发了图、C661,拆掉量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图纸不懂原理的只有盲修咯。。那里坏就拆那里,直到正常

那也太。也没有完全短路   还有50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有人发了图、C661,拆掉量焊盘。

c661是哪个电容    没有图纸啊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个 不开机的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你所点到的电容并不一定是该电容短路,可能是该电路上的其它元件短路了

网友(2016-01-22):
修好了吗?

网友:
都知道故障线路了,论坛有好多人都发有米2系列的图纸,你可以找找看,拿图纸一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6-02-21):
你这样测试,不一定是这个电容坏的,因为是在线测量,有可能是其它线路上串过来的,这个应不能这样来判断,要是直接短路了,还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