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刚进入维修

楼主(2015-12-12):
求大神指点 怎样更快捷找到笔记本 主板上的3 5V 公共电?

网友:
查看图纸是最好的方法。个人建议量测MOS管的上极最为简单。

网友:
3V 5v  一般是一对在一块,位置都不一样,IO,南桥,CPU附近都有可能,基本都是成对出现,分清3V 5V 只能万用表测量,或看图纸了

网友:
先学修主板吧

网友:
楼主   还是新手啊

网友:
多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