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无显示

楼主(2015-12-12):
接到一台联想B470,待机0。25,以为是后级短路,拆机取板测试,待机为0。15,可以触发,上电到1。6左右不动,手摸金属MOS管发烫,果断换之,有显,心喜,装机后发现不能进系统,一进系统就重启,周而反复,取下硬盘,换U盘启动,有时能进有时不能进。
重新拆板仔细分析,莫非是CPU的问题,果断换一I3-2348M的CPU,一切正常。

网友:
补充一下,最近又得到这款机器来装系统,取下电池测试待机电流竟然0。15为正常,大吃一惊。仔细分析个人认为这款机器的正常待机电流为0。06-0。15为正常。

网友:
待机太高了吧,

网友:
待机高了铁壳有问题 容易短路烧CPU的

网友:
是的,连U一块坏,,,,,

网友:
0.15待机也是正常,新机很少见

网友:
铁管坏了吧,那么烫

网友:
感觉联想B系列的机器待机就是偏高,一般新手如果纠结这个问题肯定修不好机的。

网友(2021-03-13):
这个待机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