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条件

楼主(2015-12-12):
求大ec 要满足那几个条件才向南桥发待机信号

网友A:
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适配器检测 还有LID

网友B:
LID必须为高3。3V 适配器检测信号叫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适配器检测 还有LID

LID是什么信号解释下呗 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必须为高3。3V 适配器检测信号叫ACIN

学习了   谢谢评论

网友:
简单说 供电  时钟  复位  适配器检测信号  LID  ec程序 电池检测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