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Q45T-CM报警3声不显示。

楼主(2015-12-12):
主板的型号是宏Q45T-CM V:2.0,表现故障为能跑马,报警3声,然后b0-b1-b2-b3循环。不显示。论坛上面的4个BIOS全部下载来刷过。刷了之后跑b0然后就没反应了。也不显示。望有修过的同志们分享一下维修经验啊。

网友A:
应该就是内存不过。有没测一下总线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内存不过。有没测一下总线电压正常吗?

有的。scl sda spd电压全部正常。示波器测试波形也有波形

网友B:
上一块独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一块独显看看,,,,,,

一个吊样。拔了内存跟上内存是一样的表现故障。

网友:
刷BIOS,,,北桥问题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刷了BIOS有没有放电?看下内存槽到北桥有无断线,时钟信号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