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不开机,有待机0.01,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5-12-12):
        昨天一朋友拿来一块笔记本主板说按开关无反应,问我能搞好不?我拿板子看了下,没怎么动就让他放我这里,我给他修得看看。先大概量了下,没短路,于是接可调电源显示待机0.01,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测量3V,5V有,而且开关按的时候也有动作,没多想先加焊了下EC,居然亮了,开了几次都能亮,本以为好了,就将板子放一边搞别的事情了,今天早上一来准备再开一下看看了,结果故障又一样。
        测EC IT8518E 供电,复位都正常,在测量时钟的时候,无意中手碰在几个引脚上,居然上电了,反复试了几次都是手一放在 那几个引脚上就可以上电,初步断定时钟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但是芯片外围都没装晶振和电容,只有128脚接地,应该是芯片自身产生的时钟,手上有没芯片更换,于是想到给它将128脚断开接地,改个时钟电路上去,从别的料板上EC附近找了个32.768的晶振和相连的电容,电阻都搬了过去,居然开机正常了。

网友:
改个时钟上去

网友:
牛B  我想看看改出来的主板图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