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DELL 5525八声报警 上屏不显

楼主(2015-12-12):
DELL 5525八声报警 上屏不显 刷屏线接口附近464小芯片就可以解决 集显独显通用 已修复两台

5525 4M bios.zip

解决八声报警 屏bios.zip

网友A:
屏线接口附近464小芯片,能否上张图

网友:
464小芯片位置图

网友:
这个就是BIOS 啊

网友:
不显示是程序问题?还是屏幕的马片出问题,收藏等待有机会遇到这个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附近464小芯片,能否上张图

下面有上传了 你看看

网友:
芯片是什么型号阿

网友B:
这个不是屏现就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屏现就是显卡

请看清楚楼主发帖的内容 ……

网友C:
楼主  那也就是说 8声报警 我换过屏 干过显卡了 还不行     这个BIOS 也是作为8声报警的一个参考对吧

网友D:
我想问下是刷屏的 还是主板上的

网友:
这种问题估计以后会遇到,收藏了

网友:
是屏的数据匹配芯片吗

网友:
屏的数据bios?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是怎么找到的,一般8声报警都是显卡

网友:
这早就是成了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前几天论坛还有人问我怎么解决呢

网友:
说的不详细啊、非要去下个图,然后看才知道。。浪费分浪费时间。

网友:
搂主你这是刷屏码片解决的?

网友:
是主板的吧,不是屏码片。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换板了  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是刷屏的 还是主板上的

这芯片是主板上的 下面有芯片位置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那也就是说 8声报警 我换过屏 干过显卡了 还不行     这个BIOS 也是作为8声报警的一个参考对吧

如果你的是这型号百分之九十都是464bios问题   前天修复两天都是这情况的 写完就OK

网友:
个人觉的应该是显卡的BIOS出了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还有这样  一般我都是干显卡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这种情况好少见哦

网友:
8声报警一般都是焊显卡好的   这个BIOS的问题应该只适用这个机型   暂时还没修到 估计以后会遇到

网友:
这个分享很好啊,这种bios便宜点的编程器能不能刷

网友:
很好!收藏了,之机器遇到过

网友:
先收藏了 暂时还没遇到

网友:
上次碰到个开机响7声的,屏能正常亮,...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换板解决了.....

网友:
图 好像看不清楚

网友:
非常感谢 刷上去 机器亮了

网友:
这应该是显示芯片的BIOS吧

网友:
先收藏了,等有机会试一试

网友:
收藏了,下次遇到我也试一试

网友:
你是把整个芯片换了还是涮了程序啊,另外原理是什么?

网友:
我说呢  为什么做显卡后还是不显示  还是报8声错误。。。收藏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8脚芯片就是BIOS把

网友:
先收藏,以后会遇到的哦。

网友:
前面也有一台,加焊桥,也好了

网友:
学习了 遇到两台干了桥 显卡换了屏还是没搞定,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
8声报警  先干的显卡吧

网友:
资料收藏了  加分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有个一样的,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主板BIOS不是码片

网友:
芯片位号是 uv26,离bios 2厘米远

网友:
这个是码片吗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不是8声报警 而是一直报警 想刷个bios试试

网友E:
这个464芯片 tl866cs编程器选择什么型号刷写?

网友:
8声如果是我 就回去先干显卡了=  = 汗颜啊 记得了

网友:
想问下楼主。8声报警,有可能是显卡坏吗??

网友:
这个芯片用什么型号来刷呢

网友F:
tl866cs编程器认不到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464芯片 tl866cs编程器选择什么型号刷写?

gt24c64 这个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tl866cs编程器认不到芯片啊

这个用GT24C64 你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好 下载试一试

网友G:
我这个好像不行呢
wjhqq
你的机器是什么情况 刷那464小芯片是解决上屏不显八声报警的 主板接外接是正常的
详情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还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好像不行呢
你的机器是什么情况 刷那464小芯片是解决上屏不显八声报警的 主板接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Dell都这样

网友:
戴尔8声报警就是没识别到屏幕

网友:
这样弄会返修的

网友:
希望下次能碰到。。

网友:
不是刷码片么 怎么是刷那几个小芯片啊

网友:
我的是那个芯片坏了,买了一个OK了

网友:
刷的时候提示我,芯片程序损坏

网友:
后来感觉是芯片的问题,所以就买了,上上好用了

网友:
这个是屏的码片吗

网友:
通病得支持一下。

网友:
看来这是通病了。楼主的帖子很有意义。

网友:
这个码片,在机器上输入什么型号呀

网友:
不知道具体型号,怎么刷,只说464,怎么刷呀

网友(2016-01-22):
刷屏麻片也可以解决

网友:
现在dell的机子很少出现程序问题要是平报警找个坏评换个码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