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示波器简单维修THINKPAD E320内存报警

楼主(2015-12-12):
型号:thinkpad E320
板号:DAOPS3MB8E0 REV F
故障:开机内存报警不亮
过程:
1:内存报警先用示波器测量内存的SMB_CLK和SMB_DAT波形,如下图
SMB_CLK波形

SMB_DAT波形

由此可以看出SMB_DAT波形没有。
2:那就看看SMB_DAT是哪里发出的,如下图

图纸可以看出SMB_DAT是由SMB_PCH_DAT经过Q40转换而来,那就看看SMB_PCH_DAT波形正不正常,如下图
SMB_PCH_DAT波形:

可以看出SMB_PCH_DAT波形正常,到这里说明南桥已经正常发出SMB_PCH_DAT,但是经过Q40转换就没有了,那么故障点要么是Q40坏,要么是SMB_RUN_DAT后几有问题,先短接Q40 1 3脚,示波器再次测量SMB_RUN_DAT波形,发现SMB_RUN_DAT波形经过3次跳变变为如下图:

3:看波形跳变说明机器已经过内存了,接屏亮机。
4:说明是Q40坏了,换Q40 OK
最后觉得好的话,就加个分,不好的话,看的发帖辛苦的份上也请加个分吧!最后弱弱的问一句加精是啥玩意???不介意加精

 会员738579300鑫豆2025-2-15 23:09
 会员4938372元2022-11-16 17:06

网友A:
修的不错,没有示波器的话,是没办法测量到这个条件的,可能会走很多弯路。
遇到这个故障,楼主第一反应难道不是更换内存条先试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没有示波器的话,是没办法测量到这个条件的,可能会走很多弯路。
遇到这个故障,楼主第一反应难 ...

换内存这种傻瓜想法就不用我写上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这种傻瓜想法就不用我写上来了吧

赞一个,修的很不错,示波器玩的很溜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本就是精准、快

网友C:
楼主  此 波形 只有 单次 才 能 抓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此 波形 只有 单次 才 能 抓到吗

设置普通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的 也可以保存波形吗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好啊

网友:
四次以上波形

网友:
修的很不错,示波器玩的很溜

网友:
波波的用处充分显现出来了

网友:
论坛会用示波器的挺多的

网友:
修的不错。这波波打的适合我这样的新手。

网友:
示波器用得好  技术也是杠杠的

网友:
厉害,不过内存,用示波器就是简单明了

网友:
经典的很,示波器看的还是很准的。

网友:
示波器玩的很溜

网友:
Q40转换电路

网友:
都是高手啊,咱也来学学经验   像我们没有示波器的人怎么办?

网友:
不错。。。波打的很好

网友D:
楼主,怎样才能 最快学会示波器呢?谢谢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话估计得走好大个弯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很熟练。。

网友:
还是有波波好阿

网友:
我一直就没修到过这种问题的   不过遇到了估计也没去测  基本都只测202  200都没测过

网友:
看来要买个波波来了

网友:
要是我最多只能换个内存试机

网友:
直连也可以吗

网友E:
有电压没有波形 这种故障没有示波器很难查出问题点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器的贴 就该顶上去 论坛里相比较 示波器维修的不多   看完之后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F:
楼主这个牌子的机器内存没过是报几声?

网友:
有工具真是好,一目了然,看来这示波器不能省。

网友:
让我们有参考维修档内存思路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我有示波器 楼主多发点示波器维修实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样才能 最快学会示波器呢?谢谢

刚开始这个需要多查资料 把这些做成文档留着  需要熟练了解机器的跑马时序 多多运用 慢慢就会熟练的

网友:
直连可以的  波波都都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电压没有波形 这种故障没有示波器很难查出问题点

是的  很多故障用示波器就可以很快的判断出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牌子的机器内存没过是报几声?

我没注意听 你查下thinkpad不过内存是怎么报警的 我是听多了 听到那个报警就知道是不过内存了

网友:
波波抓得不错嘛   一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