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31JG REV:2.0 不上电

楼主(2015-12-12):
ASUS U31JG REV:2.0  不上电。
此板无点位,淘宝问了也有。只能找EC对脚位量EC的工作条件,量了EC 供电,时钟  复位正常   BIOS 上电瞬间BIOS有波。
ACIN_ OC#也正常低电位  PM_RSMRST# 3.3     3V 5V 待机也正常。没点位,只能从淘宝买了个BIOS刷试试。刷了还是一样。(没办法,没下载分,只能从淘宝买个,5块一个。比迅维10块便宜。)
BIOS刷了一样,只能迅维看下有没有人修到这机子。只搜到一个U31JG 维修指南。打开维修指南,第一个看的就是PM_RSMRST#   R2270
量R2270两端。一端3.3   另一端0.16      直接短接。按开关开机。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以后有谁修到,可以对比下。

网友: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啊

网友:
大家加点分吧,没下载分了。BIOS也上传,这个是买的。

网友:
BIOS上传不了,就不传了

网友:
这是小排阻,有可能是通病案例,只有1分了。

网友:
这是小排阻,有可能是通病案例

网友:
这个是个通病  我以前修过

网友:
确实是通病

网友:
发个贴子就得1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