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新玩具,不知道发知道可以不可以

楼主(2015-12-12):
新的诊断卡,不知道发这里可以不。不行版本删除或者移除。。
等待后面修机子看看牛不牛逼
测试主板双敏H61  DEBUG PORT 接口

网友A:
现在的新板子可以看测试卡了,不错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板子可以看测试卡了,不错阿

这个是最新的,还有你在我另一个帖子的问题,那个芯片是来用产生供电是,正常是需要的,不能不装的,我是直接飞线过去,相当于不要那个产生方式了,就直接拆了

网友:
新的维修工具,多谢分享,

网友B:
就想问问 多少大洋拿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想问问 多少大洋拿下的?

型号是TL460多用途调试卡,X宝

网友C:
现在板子都是有个插针的接口直接插上就能跑,但是好像不通用,定义不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板子都是有个插针的接口直接插上就能跑,但是好像不通用,定义不都一样

是的,不通用,这个就直接插上,跳帽跳接口,主板品牌这样就好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楼主真是跟得上时代啊,多少钱啊这个

网友:
应该挺贵的吧。。

网友:
什么诊断卡来的

网友D:
H61的诊断卡早就有了,,就是不知道  支不支持大部分主板还是只支持华硕 技嘉V星。。

网友:
通用性很重要

网友:
又长见识了,多谢分享。

网友:
工具好工作才没压力

网友:
哇。。买个试试

网友:
才买了个旧款了98元。。现在都出新款了。。郁闷啊

网友:
技嘉的那个专门诊断卡要贵点
不过淘宝原来还买不到
现在n个店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的诊断卡早就有了,,就是不知道  支不支持大部分主板还是只支持华硕 技嘉V星。。

有些h61自带诊断卡,但是插上诊断卡不跑吗但是有显示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是PCI-E的卡吗?

网友:
98块的基本都能测试了   大部分主板可以测试    以前买的 60的  也可以测试部分主板

网友:
不知道兼容性好不好

网友E:
这个卡得不得 遇到  不跑码的板子都不敢确定是板子的问题  还是 跑码卡跳线设置错误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卡得不得 遇到  不跑码的板子都不敢确定是板子的问题  还是 跑码卡跳线设置错误了呢

这个卡看着太复杂了

网友:
还真需要一张这样的卡

网友:
要是自动挡的就NB了

网友:
这个卡看起来不错哈

网友:
已经标记了,刚刚X宝搜了一下两种50、90,以后买个试试

网友:
看来自己的老诊断卡该淘汰了.....

网友:
既然先吃了螃蟹,希望多测几块板子,试试通用性后发上来大家看看,谢谢。

网友:
三遍都能插的 还是第一次见 多少钱

网友:
这个卡上的PIN真多啊,是留着插什么的?

网友:
   技嘉的这种100多一张啊

网友:
这种不好用             有通用的         大部分H61  都可以用!

网友:
这种就是仿照GIGABYTE的卡啊

网友:
刚看了下,才49元,不知道使用起来如何

网友:
这个很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