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s游戏鼠标达尔优S100评测

楼主(2015-12-12):
fps游戏鼠标达尔优S100评测

  fps游戏是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的简称,最佳的fps游戏鼠标首选具备的就是精准的定位,其次就是要有舒适的操作手感。最新达尔优S100 fps游戏鼠标主打fps射击游戏,性能强劲,在造型上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能够自动变换色彩的呼吸灯光配合,给人炫酷霸气的感觉,是游戏高手的好伙伴。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这款达尔优S100 fps游戏鼠标。

fps游戏鼠标达尔优S100评测

  fps游戏鼠标达尔优S100外观

  fps游戏鼠标达尔优S100外包装简约精致,正面有显眼的S100产品主体图案,更有强劲的参数标识及各大电子竞技的logo。

  最响亮的在于S100型号下面的标语“FPS游戏,重新定义”,显示出这款新游戏鼠标带来的无穷力量。

  包装侧面还有鼠标颜色类型的提示,达尔优S100有白色、黑色、红色、橙色、兰色和绿色共6种颜色选择。本次以S100游戏鼠标白色款进行评测。

fps游戏鼠标达尔优S100包装

  达尔优S100 fps游戏鼠标采用黑白两种主色混搭,镜面表面十分光滑,白色款有反光透亮的效果,鼠标整体具有优雅的造型,两侧都能够紧贴手指,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鼠标尺寸约为:73.5x132.5x41.7mm,大小适中,使用舒适。

  分体式的左右按键都较为宽大,按键感爽快,回弹力度适中并且迅速,对于需求连续点击的FPS游戏而言,具有天生的优势。鼠标滚轮较为显眼,使用鲜艳的橙色,以橡胶材质配上间距均匀的箭头式条纹,在适中的阻尼滚动中带来顺滑的操作感。

fps游戏鼠标达尔优S100

  滚轮后方是一个圆形的DPI调节按键,与滚轮所在中线上的银色电镀条相对应,炫酷又高端。

  鼠标左侧的拇指摆放和右侧的尾指摆放位置都有六边形点纹的橡胶防滑设计,能够保证鼠标在前后左右个方位移动时,都精准到位。

  鼠标尾部是显眼的logo,采用透光设计,在鼠标通电后,会发出连续变换的呼吸灯光色彩,具备1680万个性色彩调节。加上侧面包围的透光条,令整个鼠标瞬间激发出诱人魅力。

网友:

  fps游戏鼠标达尔优S100外观

  达尔优S100 pfs游戏鼠标底部四角有面积较大的聚四氟乙烯低摩擦特氟龙脚垫,鼠标移动更加舒适顺畅,使用寿命能达到300km的超长移动距离。除了各种鼠标相关的参数外,底部还有一个DPI选择开关,拨向上的一档是1000//2000DPI,拨向下的一档是400/800DPI,结合驱动调节,让玩家根据自身操作习惯调节出更加精准的定位。

  S100采用镀金USB接头,在连接线后方设计有抗干扰磁环。鼠标线长约为180cm,基本可以满足用户使用需求。

  fps游戏鼠标达尔优S100性能及驱动

  在性能方面,达尔优S100游戏鼠标左右按键所使用的欧姆龙微动具备高达1000万次的理论使用寿命。鼠标采用了原相PMW3310游戏级激光引擎采样率最高可达5000DPI,支持50DPI为一档进行步进式调节。刷新率为6500FPS,能够承受最大130IPS的移动速度,可以通过驱动程序对X/Y轴输出数据进行分别调节。

  达尔优S100游戏鼠标驱动程序简洁易用,左边是固定的按钮自定义设计和X/Y轴设计。右边则是可以调节鼠标固定的DPI档位,方便游戏用户随时调节想要的鼠标移动速度。还可以切换对鼠标的灯光、USB输出报告率、鼠标速度、双击速度、鼠标滚轮速度以及角度捕捉等选项进行调节。

  客观测试及游戏体验

fps游戏鼠标达尔优S100回报率测试

  采用Mouse Rate Checker这款软件对达尔优S100游戏鼠标进行回报率测试,结果显示鼠标的回报率十分稳定,表现出色。

  这款游戏比CS之类的射击游戏更需要连续快速的点击鼠标,对连续点击的需求较高,在手动瞄准射击的时候,鼠标定位精度也是掌控正常比赛的关键。达尔优S100游戏鼠标在游戏中有令人惊喜的表现,无论连续射击还是移动转向都非常舒适,所以S100应当在其它FPS游戏中,让玩家发挥出更强功力!

总结:

  fps游戏鼠标达尔优S100,鼠标整体优雅的造型,两侧都能够紧贴手指,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大小适中,使用舒适。分体式的左右按键,按键感爽快,回弹力度适中并且迅速,鼠标底部四角低摩擦特氟龙脚垫,使鼠标移动更加舒适顺畅,并且在性能上也足够让FPS游戏玩家发挥出全部功力,驱动软件功能也齐全实用。总而言之,fps游戏鼠标达尔优S100值得各位玩家入手。

网友:
真的有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