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会示波器后修的第一块板

楼主(2015-12-12):
刚学会示波器后修的第一块板
强哥拿给我一块板,我一看板上缺了好多元件。心里就荒了!我说这般还能修吗?他说:能,把3/5V修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开始修。。。。。。。。。
第一步:测公共点没有短路。
第二步:插电,公共点正常。
第三步:测3/5V电感后端,示波器没反应,说明电压没出来。如图: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第四步:查上管D极有19VG极没输出。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3 / 5V线性开启正常。3 / 5V线性输出正常,抓到波形如下:
线性5V测量点:
线性5V的波形:
线性3V测量点: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线性3V波形:
第五步:查PWM的开启。发现没有电压。看芯片的维修手册
查它周边的元件和电压来源。
发现电容和电阻的位置装反了。如图:
有波形,但因为被换成电容,电压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8.jpg过不去。

换好后:
换好后的测量:
5V
电感后端:
5V电感后端波形:
3V
电感后端:
3V
电感后端波形:

3V电感前端:

3V电感前端波形:

5V电感前端:

5V电感前端波形:

3V上管G极:

3V上管G极波形:

5V上管G极:

5V上管G极波形:

5V上下管G极:

5V上下管G极波形:

拆掉3V上管,测5V电感后端:

拆掉3V上管,测5V电感后端波形:

拆掉3V上管,测5V上管G极:

拆掉3V上管,测5V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两路上管,3V上管G极:

不装两路上管,3V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两路上管,5V上管G极:

不装两路上管,5V上管G极波形:

双通道同时测量EN信号与电感后端:

双通道同时测量EN信号与电感后端波形对比:

网友:
哥啊 你的图呢?

网友:
很有条理的维修步骤,

网友:
进了看波形的,既然一张图也看不见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显示不出来

网友:
楼主, 你的图呢,  怎么全是链接。

网友:
就冲着波波来的     裤子都脱了·  你就给看这个

网友:
修的很具体。学习了。

网友:
照片要先上传后插入才可以用
上传的照片你要插入在哪里,就在相应的地方点一下再点击照片就会插入了

网友:
要重新编辑,看不到图片

网友:
LZ快点再编辑一下,图都没传上去

网友:
图在哪里呀

网友:
图呢,没有掉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   怎么回事

网友:
图呢?怎么没看见呢?!

网友A:
看了你们发的贴 去迅维实地学习出来真的这么猛啊 就是没时间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们发的贴 去迅维实地学习出来真的这么猛啊 就是没时间去

【迅维】是很不错。帮忙加加分呗

网友:
图都看不到怎么加分 你重新编辑下

网友:
说好的图呢?怎么都是链接啊

网友:
这帖应当重新编辑下,把图片发出来

网友:
别的地方复制过来的吧

网友:
说好的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