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型号fd880-cy 求mcu程序

楼主(2015-12-12):
方正液晶显示器型号fd880-cy ,确诊MCU程序损坏,MCU型号是nt68167,版本mlb0l8  ver:1.3,驱动板料号mlb0l8-68167,屏型号 ltm185at01 那位朋友有数据请上传一下,不胜感激!!! ...

网友:
怎么确定是程序坏了

网友:
这是优冠代工的。。找不到程序只能换个代用板了

网友:
不接vga线   可以看到 无信号的  正常提示       接上信号线黑屏     原屏原有的一个蓝色的小亮点一直亮   说明灯管正常发光        由此判断 程序损坏

网友:
接信号无显示也不能100%确定是ROM的事。有可能接口电路有问题 也能导致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