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芯片TPS1285B数据手册

楼主(2015-12-12):
求大神给个TPS1285B的数据手册 不知道引脚定义

网友A:
华硕新机器上用的吧?http://pdf-file.ic37.com/pdf6/TI ... PS512_datasheet.pdf
可用1225C代换

网友:
你代换过  成功没有

网友:
可以代换吗?

网友(2019-06-11):
引用 网友A:
华硕新机器上用的吧?http://pdf-file.ic37.com/pdf6/TI/TPS51285A_datasheet_1045147/170622/TPS512_datas ...

待机芯片1225_1225b_1225c和TPS51285A-B完美代换参数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