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亮机掉电

楼主(2015-12-12):
  接手一个Z470,开机能亮,过LOGO后掉电或有背光无显,拆开看到是二修,上家干过显卡,PCH桥,BIOS,顿时心就凉了,既然上家刷过BIOS,就先刷把,,涛声依旧(意料之中,大家都是只相信自己),此机带集显,于是断开显卡供电,用集显也一样,看到CPU供电的钽电容有俩空位,补上,依旧,95831,直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哦,只有开机按F2进BIOS才不会掉电,现在没什么思路了,请问有碰到类似故障的大神吗,

网友:
在线急等,别沉了

网友A:
进BIOS不掉电,这个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不掉电,这个不好查

是啊,桥应该也没问题,CPU也换过了,郁闷

网友B:
测下显卡的小电压都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显卡的小电压都有不?

恩,不过,我现在是把独显的供电电感给断开了,用集显也一样掉,应该就没关系了把??

网友:
应该是HM65显示部分缺个小电压

网友:
修过3 5V那边有小电容氧化的

网友:
是一亮机就马上掉电还是不定时掉呢?换换3  5v滤波电容看看,其实我是新手

网友:
修过EC引脚腐蚀了的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不足

网友:
统一回复,是过LOGO就掉电,CPU供电芯片95831换过,旁边电容有俩空位也补上了,都不行,没搞好,在BIOS里就不掉,没思路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

网友:
这个掉电好奇怪。bios不掉是是外设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