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90 8M(ME) bios解决定时掉电开机慢问题

楼主(2015-12-12):
M490 8M的ME 25Q64的文件,解决定时掉电开机慢问题

25Q64CVSIG(8M)通用.rar

网友:
这个真的能管用吗,有一台这样的神机不定时掉电,最后搞得实在没办法都放生了

网友:
华硕的机子和东芝的南桥bios都有这种掉电情况,有试过

网友:
下了楼主的试试好不好用一会回复

网友:
我的m490还是不行 30钟必掉点其他同行试试

网友:
有个一样开机好慢 进系统也卡···

网友(2017-09-18):
这个刷了以后  我的本直接不显示

网友(2020-06-20):
我的电脑坏了 准备自修 下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