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开机不显通病

楼主(2015-12-12):
G470开机上电1.0左右,裸板0.94左右,不显,测没有集显供电,在论坛里看了很多都说没有解决,应该是通病了吧,测CPU供电,跟全板供电都正常,按时序再查一遍有发现! PM_DRAM_PWRGD 先前测得U1 pin4  +1.5V_CPU_VDDQ电压只有0.7V,不正常,看图纸这个电压应该是1.5V由U3控制发出,U3的5678脚电压是1.5V,4脚控制电压也有2.5V,123脚只发出0.7V的电压,高电平应该是导通的,看来怀疑应该是U3的问题了,不排出后级有微短路拉低,看到图纸边上J1直接连起来,如果电压正常应该后级没有微短路就是U3的问题,如果电压还是0.7V那肯定就是后级有微短路了,说干就干,直接用烙铁把J1连起来,上电,看到电流跳变起来了,接屏亮机了,进系统也正常测试了两个小时没有问题,哎,算了,我也懒得找U3换了,就这么把J1连起来就可以了,直接装机收钱。。。。

黑山老妖Q -2

网友:
遇到过,应该是vsb电压没有来,断线导致的

网友A:
估计腐蚀断线了,也修道过,都是进水的

网友:
U3的控制极电压不对

网友:
好方法,简单明了,省事!!!!

网友:
修好就得,哪有那么多时间追根问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腐蚀断线了,也修道过,都是进水的

没有进水的机子,有时冷机还可以开机,不过用一分钟就死机,有时还花屏

网友:
是的呦,多谢老师指点,我刚看了下图纸,这个+VSB应该是19V才对,是B+经过PQ202控制出来的电压,当时我看到有J1这个点,所以没多想,直接连起来,我当时是担心后级有短路拉低这个1.5V,所以根本没有追查这个+VSB,结果你一点拨,还真是2.4V电压完全太低了,导致1.5V过低,算了,也不懒得去拆机了,现在测试了也怪稳定的,最多就是不被受控了,我想这个+VSB应该不是全板都是2.4V不正常的,应该是有断线或微断线导致电压过低的,应该从PQ202那里拉一个线过来也可以正常

网友:
这个管子也好换吧

网友:
经高人点拨,不是管子问题,上楼回复已经很清楚,是+VSB控制级电压过低,应该是中间有断线,不过我这个方法也算是取巧修好了,修好就行,本来厂家留有J1其实就想把U3省掉的吧

网友B:
感觉像是短线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在cpu反面,好像也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u3控制级正常不?

网友:
5v
3v
正常不

网友C:
这都乱时序了  说难听点其实这 问题 是 联想 保护 检测电路不完整啊  要不一个电压没出来 怎么就可以发PG信号了

网友:
  这个时序必须的熟啊,不然。

网友D:
说话,5V 3V不正常请问能开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乱时序了  说难听点其实这 问题 是 联想 保护 检测电路不完整啊  要不一个电压没出来 怎么就可以发PG信 ...

U3控制级断线导致,B+过来的电压不正常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短线了

看你每次回贴好像都学上一楼的直接复制的吧,下次再这样,小心管理员直接扣你三十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话,5V 3V不正常请问能开机不?

对不起看错了

网友:
楼主,建议你换个头像,免得我们一直盯着图片而没有心思看帖子.原谅我那么直接说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

网友:
非常感谢 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先收藏起来了.

网友:
G470的机器 南桥爱坏。

网友E:
通病大家都喜欢,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了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病大家都喜欢,谢谢分享

还要通病不?昨天又修了一台神舟的A550 U14五脚芯片虚焊或不良会导致开机不过内存电流0.9左右,加焊或换后就可以正常

网友:
楼主 真厉害  有学习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乱时序了  说难听点其实这 问题 是 联想 保护 检测电路不完整啊  要不一个电压没出来 怎么就可以发PG信 ...

看了下你的贴子,你这样级别的技术,也跟我这回复乱时序,了解了下,你感觉你对什么叫时序都不懂,发的贴子经常都是求通病只会修通病,而且来了笔记本基本都是盲目的乱搞,一些简单的问题你还可以解决,遇到电路问题你就摸瞎了,就这样的技术给我评分还给我扣分

网友:
应该是通病  我也有点印象

网友:
好方法,简单明了,下次就直接秒

网友:
这样时序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你说的这些我都正常,还是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快速修好就可以了,不过也要注意能不能就这样拉  有些地方这样一拉,越修越坏了

网友:
楼主头像太淫荡了。。。。

网友:
好贴好贴,先收了,到时秒杀!

网友:
没有VDDQ就不会跑过内存当然不会出集显的

网友:
可以 换的管子

网友:
简单明了,大神

网友:
基本可以说是 秒 了 这本的问题

网友F:
反正我是知道J1旁边就是U3,你说你找不到,好奇怪……
xu120
哦,看错了,是你懒的换,应该很好换的啊!这种管多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正我是知道J1旁边就是U3,你说你找不到,好奇怪……
哦,看错了,是你懒的换,应该很好换的啊!这种管多啊!!!

网友:
一指点.思路就清晰了.

网友:
说实话,比较不认同这样的的偷懒方法。。。。。。。。。

网友:
不错,我的G470,同样故障,短接J1好了,开始没有上屏,外接看着过了,不亮,接上内屏正常,应该是好了

网友:
我的板跟你差不多,电流1.1左右,显卡上有个对地值0.1,料板上拆了个显卡换上没弄好,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一样

网友:
正好修到一台是进水的,,正是用楼主的方法修好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