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50 Z40HR不开机” 穿针引线大法“成功修复

楼主(2015-12-12):
    今天修到一片索尼MBX-250集显的板子触发之后电流只上到了0.03A,这板在正常没有装CPU情况下上电是0.09A,根据这个现象初步判定是缺少电压所致,实测缺少内存供电1.5V,查芯片PU4601工作条件发现其14.15供电引脚电压5V_S5为0,5V_S5又是由待机芯片PU4103的5V_PWR所提供如图:

Image                                                   Image  Image

     待机芯片一端的 5V_S5毫无疑问是有,因为前面可以触发并且电流上到了0.03A,最后经跑线发现过孔氧化不通不得已只能飞线解决,飞线的话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最好是用漆包铜线因为它的电气性能较好干扰也小:二,找最近的电压公共点走线,方式最好按照PCB布线的走向来完成这样可以减少对主板信号的干扰;三,飞好线后再用绿漆覆盖使其尽量美观。如图:

     最后飞线步骤完成,触发上电完美亮机,测试OK 如图所示:

    为方便各位同行看贴方便附PDF线路如下,最后希望朋友们能给我加分鼓励,我将不胜感激,并在以后日子里把我最好的维修心得奉上与诸位共享。

MBX-250 VPCEG-111T独显.pdf

暖。残阳‘’ + 1 楼主给力

网友A:
不上电,修的还真不赖,值得分析,有图有真相,SONY 的电路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
一直关注你, 帖子真心不错

xww1667043954 -1 这水的有点过了

网友:
一直关注你, 帖子真心不错

lvjingang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一直关注你,贴纸一如既往的品质,支持楼主这种经验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修的还真不赖,值得分析,有图有真相,SONY 的电路还是比较复杂的

确实,感觉索尼的电路相比其他品牌的电路,要难上一些

网友:
楼主好仔细的认真,飞线还要求的这么高

网友C:
正在修这个机器,不知道楼主的图纸是不是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修这个机器,不知道楼主的图纸是不是集显的。

不是集显的,但可以参考

网友:
简单直接的方法 不错,值得学习。少供电直接连上供电

网友D:
非常感谢 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先收藏起来了.

网友:
嗯,楼主心灵手巧。

网友E:
楼主在处理细节上用的功力真是让人佩服,果断加分。

网友:
PG4115这个点找不到吗?我上次修联想进水机 找了半天才找种点,不知道索尼的有没有

网友F:
传说中的飞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感觉索尼的电路相比其他品牌的电路,要难上一些

索尼的板子难是难在隔离保护电路,不过目前在我手还没有修不好的隔离,有时间的话一定出一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说中的飞线板

只要能修好,飞线板一样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处理细节上用的功力真是让人佩服,果断加分。

没办法啊,顾客就是上帝,我们将心比心的为顾客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 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先收藏起来了.

自由、分享、提高这也是我们论坛的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