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控制面板在哪?nvidia控制面板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5-12-12):
nvidia控制面板在哪?nvidia控制面板打不开怎么办?

vidia控制面板在哪?

  最近看到不少朋友有这样的疑问,nvidia控制面板在哪?nvidia控制面板打不开怎么办呢?关于nvidia控制面板在哪?首先要找到英伟达显卡设置,需要在电脑中安装英伟达显卡驱动,如果显卡驱动已经安装,那么就可以在电脑桌面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进入“NVID控制面板”,如下图所示:

nvidia控制面板在哪?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按照以下方法操作:

  1、打开控制面板。

  2、在打开的窗口右上角的“查看方式”选择大图标。然后就可以找到“NVIDIA控制面板”。

  3、打开“NVIDIA控制面板”后在窗口的左上方点击“桌面”然后把“添加桌面上下文菜单”勾选上。这样以后就可以在桌面的空白处鼠标右键就能找到。

nvidia控制面板打不开怎么办?

  有的朋友问自己nvidia控制面板打不开怎么办呢?那么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nvidia控制面板打不开解决办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nvidia控制面板是新一代NVIDIA硬件控制应用,里面具备创新多媒体、应用和显示管理功能,同时也有诸多游戏特性,从而确保为所有NVIDIA平台提供兼容性、稳定性以及可靠性。nvidia控制面板打不开解决办法如下:

  1、 首先大家可以在添加删除程序里面完整卸载原有nvidia驱动程序,并在nvidia官网下载相应的驱动,安装完成后再重启电脑试试。

  2、 其次大家可以尝试依次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并找到NVIDIA Driver Helper Service和NVIDIA Update Service Daemon两个选项,然后将他们的启动类型先改成手动,接着点启动。然后又再改为自动,服务状态同样都改成启动。进行设置后,再尝试看能否打开nvidia控制面板。

  3、 这里还可以看下msconfig系统配置里面的启动选项里有没跟NVIDIA相关的选项的,有的话就打上勾,接着再重新打开试试。

  以上就是关于nvidia控制面板打不开解决办法,不建议大家不分情况就把显卡驱动更新到最新版本,因为有些最新显卡驱动对于一些显卡并不是最合适的,只有选择相匹配的显卡驱动才是最好的。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1系统2驱动3就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