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30TG 开机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5-12-12):
Acer4830TG 开机一会就掉电,bios都刷过,南桥也换了,还是一样,有高手修过同样问题吗?指点一下
掉电

网友:
温度高不,有没有可能是扇热器呢

网友:
掉电问题不能瞎干桥啊,什么问题引起的掉电都没有找到就动手了,先查查看哪个供电先掉吧

网友:
散热片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那虚焊了,有波就好好测下

网友:
查下温控芯片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要知道掉电的原因啊,不能瞎干啊

网友:
楼主 好了吗 我也遇到了 现在准备换HM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