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1333主板修复

楼主(2015-12-12):
顾客换下的一片坏板,P5GC-MX/1333.现象为无VCORE供电,其他几个基本检测点都正常。

本主板供电管理由贴片AP和BD组成,查得为RT8800和RT8806,测RT8800供电正常,第4脚只有0.6V多一点,不正常,吹下RT8800,第4脚焊盘恢复到1.2V左右,初步判断此电源芯片坏。接下来就是从料板上找AP了,好辛苦的找了几十片,最后一片上终于找到了一个,拆下来焊上,CPU跑码了,心中大喜(顾客丢这里不要了的,我修好又可以赚些银子),赶紧挂盘装个系统烤机两三个小时正常,装好待售。以为就这么弄好了,过了两三天想整个测试无盘服务器,拿出这个板子出来装,尼玛,问题来了,上电一刻跑码正常,跑到D5后返回D0,然后D0,D1反复跳,最后停在D0,上电约五六分钟后断电再上电,能跑码,但不稳定,心那个碎啊。进论坛找相似贴子看,原来华硕这板还有个通病,就是连在AP第4脚的一个共阴双核管及其所连电路爱出问题,也有说是该二极管后面一个102排阻的,我跑了半天硬是没发现有个102排阻,于是先拆了这个双二极管再说。上电,跑码OK。

本贴没啥技术含量,但为了赚下载积分,硬着头皮来发贴。大神当娱乐,菜鸟当经验看看得了。

网友:
ERSZNRGDGNFSHSDF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排组和二极管华硕的硬伤

网友:
这里AP 4脚推测是开启信号引脚,双二极管损坏表现为本身正负级之间测试点阻值变大。

网友A:
学习了,第4脚是开启脚吗

网友:
有图么,,看看在什么地方

网友:
我觉得修得不错

网友B:
你拆掉AP还可以上电测量电压1.2V   不会吧,,拆芯片 上电直接短路冒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第4脚是开启脚吗

4脚就是开启脚,具体可以看点位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拆掉AP还可以上电测量电压1.2V   不会吧,,拆芯片 上电直接短路冒烟啊

是的可能上下管容易被烧毁。

网友D:
这种AP和BD之类的芯片怎么查型号,上次看过忘 了。望 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E:
排阻是接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可能上下管容易被烧毁。

没有冒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AP和BD之类的芯片怎么查型号,上次看过忘 了。望 楼主指点一下

我也不知,是贴子上看到的

网友F:
有哪位大神修过此板或类似板的,请教一下,为啥拆了RT8800启动脚的二极管仍能正常工作,还有,这板的共阴双二极管及后面所连电路到底是啥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哪位大神修过此板或类似板的,请教一下,为啥拆了RT8800启动脚的二极管仍能正常工作,还有,这板的共阴双 ...

拆了共阴级二级管能正常工作推测是后面相连102排阻的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排阻是接供电吗?

排阻一端应该是接1.2伏供电电压测试点的。

网友G:
还真没遇倒,这种现象。现在修主板就是三板斧。好修就修,不好修就报废。实在是收不倒多少钱。研究深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真没遇倒,这种现象。现在修主板就是三板斧。好修就修,不好修就报废。实在是收不倒多少钱。研究深了也没 ...

这位兄弟看来是销售型人才,我们是做维修的,有点钻牛角尖,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排阻一端应该是接1.2伏供电电压测试点的。

RT8800和RT8806的资料还有这个电路电路图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RT8800和RT8806的资料还有这个电路电路图有吗?

没有,自己在论坛上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