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舟K590S-I7之系列不出集显电压秒杀大招

楼主(2015-12-12):
如题 接机神舟战神K590S-I7笔记本 开机电流1.1A 不亮屏  拆机测量除了集显电压没出所有电压到齐 二话不说 直接干CPU座子  通电开机 电流上去了 接屏亮机 在此就不发亮机图片了 总之 不出集显电压的机器加焊CPU座子绝对管用  这是第三台了 之前也遇到过好多不出CPU内核电压的 但是都没想到加焊CPU座子 所以都没修好 第一台是联想B470E的机子 不出集显电压 换过芯片CPU无果后加焊CPU座子好了 第二台是惠普6531S的机器 也是不出CPU内核电压 这个还换了芯片查了电路 没好直接干CPU座子又好了  今天这个神舟量到没集显直接加焊CPU座子搞定 百试不爽 仅此为大家提供点思路 有大招能直接秒杀的自然好 省着去查各路信号浪费时间 话说我们这一天来几十台同行机器 哪有那么多时间静下心来慢慢跑电路

网友:
对了 昨天遇到个联想Y470的二修机子 无待机 换待机芯片待机出来了 也能触发了 但是电流飙升3A  发现CPU也坏的 换测试CPU上去电流1。2A不亮机 发现CPU附近有个1.8V的转换芯片被上家拆了 找了块料板把芯片补上 1.8V正常出来 开机还是1.2A  再量时发现没集显电压 直接干座子 上机集显也出来了 电流能上1.6了但还是不亮 当时真想骂娘了 由于CPU坏了维修成本有点高客户没修了 只是可惜了

网友:
不出集显干座子这么多可好的?

网友:
cpu座子脱焊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座子还是虚汗的较少

网友:
还是少见,只知道以前amd的座之会出问题

网友:
楼主 高手啊   我也很少加焊CPU坐

网友:
碰到好多没集显供电的,下次试试,给你加分了

网友(2017-09-17):
 CPU 座子 虚汗的 现在真的遇 得少啊。。。。。。。 以前老的 GM45  AMD到时多

网友:
我的天   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信  干cpu坐个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