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I7进水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12):
机型:K580
板号:

故障现象:无待机,拆机一看是一个进水机,PU5周围已经腐蚀

洗刷刷后,测各电感阻值正常,通电仍无待机,测公共点PR172无电压,PQ19的D极19V,S极无电压,G也没有电压,追查VH28到PU5的17脚,表针点17脚也无电压,再测PU5的20脚VIN无电压,PR121两端均无电压,前面测过了,+VAD是有电压的明显是+VAD与PR121之间断线了,从PD1飞线到PR121,再通电已经有0.007A的待机电流了,VIN正常,触发到0.4A左右掉电,可再次触发,考虑PU5周围腐蚀,测了下各脚的条件:20-19V、17-28V、13-12V、14-8V多;14脚电压明显高,正常应为2.2V左右测PR119为750K正常,PR120为800K明显偏大,找个100K的换上,触发还是掉电,再测2、3、4脚在触发瞬间有3.3V,而10和12脚无电压产生,当然也就没有3V和5V了,各方面条件基本正常了,这时就只有换PU5了,过两天SLG55448V到货,换上,通电触发电流一路跳变上去了,接屏已经正常显示了,接HDD进系统运行30分钟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A:
进水维修的机器 重灾区的芯片腐蚀严重 的即使当时还能上电   最好还是换了 返修会影响客户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水维修的机器 重灾区的芯片腐蚀严重 的即使当时还能上电   最好还是换了 返修会影响客户印象

你管的房间好静好静,不过都是大腕的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管的房间好静好静,不过都是大腕的地盘。

同志 多多参与 老不发帖看我不追着你不放 啥时候漏两手给我们学学 多好

网友C:
进水位置不多,加上楼主电路问题又很拿手,手到擒来啊,

进水机器还是要要多烤烤板,多测测机的

网友:
个人觉得   进水机   先换了    上次遇到一个进水机   查了半天   结果就是那个进水的管子坏了

网友:
上次也看了一个和你故障现象差不多的帖子   但是他貌似走过弯路

网友:
高电压,高控制管都 要查一下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D:
水洗干咔  再补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位置不多,加上楼主电路问题又很拿手,手到擒来啊,

一看就是过来人。修进水的机器  三无就不好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水洗干咔  再补线就好了

说得容易 做起来难啊。朋友 没事露两手我们看看撒、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说得容易 做起来难啊。朋友 没事露两手我们看看撒、

补线是基本功,,这都做不好 还修毛线 回家种地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线是基本功,,这都做不好 还修毛线 回家种地好了

哦、看补啥线呀。一般的谁都好搞。难度大的就是说这轻巧 做起来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