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20板号E410(灌水贴)

楼主(2015-12-12):
以下图都是修好后才照上电待机0.07,不触发
拆机发现内存供电上管明显烧坏

上下管芯片一直换了都不出供电,而且待机电流不变
直接换自举电容电压,内存电压正常,待机还是那样。
全板看了下

发现在U电供电芯片也有烧

17脚19V供电烧断了,不用说芯片也是坏的,换之
电流还没变,但能触发,只是一触一掉,能重复触发
测测电压,发现在U电待机下也有电压0.4左右。
没焊好??没什么可能性。
查芯片电路,5V最易出问题,算是通病。

16脚,只有4V。找R288

阻值400多,换之
待机0.032,触发显示。。。。。。。。

网友:
我晕  烧成这样也行

网友A:
你们就没发现在有什么问题这里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就没发现在有什么问题这里头

你是说接地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接地的地方吧?

换了自举电容后电压正常,但待机还是没变,是没触发之前 ,换U电后才能触发。其实这是上周修的,基本思路顺序我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