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芯片组 为什么南桥的平台复位没有我有加焊北桥后就发出来了?

楼主(2015-12-12):
AMD的芯片组 为什么南桥的平台复位没有,我有加焊北桥后就发出来了?谢谢解答

网友:
以前 研究过联想G455 AMD主板 平台复位是北桥发出

网友:
AMD北桥是通病     蓝桥一般不坏

网友:
是呀!南桥的条件都正常,没有什么啦,那就是被桥那,AMD的功耗大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