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盘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5-12-12):
d盘无法格式化?

  电脑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d盘的文件越来越多,乱七八糟的,眼看就要满了,如果挨个进行删除,时间太长了,只有通过格式化进行整理了,但是在Win7系统中,准备格式化d盘的时候,却发现无法进行操作,总是提示无法格式化该驱动器,该怎么办呢?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Win7格式化d盘的几种方法。

方法一

  1、首先打开开始菜单中的命令提示符,然后在打开的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format d: -u”,回车进行强行格式化。

d盘无法格式化(图1)
方法二

  1、首先鼠标右击电脑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选择“属性”,然后在打开的界面中点击左侧的“高级系统设置”选项;

d盘无法格式化(图2)

  2、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切换到“高级”选项卡,然后点击设置性能下方的“设置”按钮,在弹出来的性能选项窗口中切换到“高级”选项卡,然后点击虚拟内存下的“高级”按钮;

d盘无法格式化(图3)

  3、在弹出来的虚拟内存窗口中将“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前面的勾取消掉,然后将下方选择虚拟内存(页面文件)存放的分区(D)--选择“无分页文件”,在点击设置按钮,然后点击确定退出即可;

d盘无法格式化(图4)

  4、接着重复方法一的步骤在命令对话框中输入“format d: -u”回车。

方法三

  开机按F8进入安全模式试试,如果不行就在DOS模式下进行格式化。

方法四

  将系统盘放入,然后进入安装界面,选中D盘,再按D(删除此分区)再按L(确认删除),然后再创建一个分区就可以了。

  以上介绍的就是Win7格式化d盘的四种方法,如果你也发现d盘无法格式化了,就赶紧用以上任意一种方法进行解决吧,格式化之后,还能加快系统运行速度呢。

网友:
我一个SD手机上的内存卡,8G   不能格式化,一个一个的删,重新插拔,有恢复了。怎么弄?用360粉碎文件,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