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K53SD)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12-12):
机器型号:ASUS K53S外壳上面标识 主板标注:K53SD

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主板图
客户说此机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拿到手上用我的直流电源按开关没有反应,待机电流在0.02心想这个待机电流应该是正常的.叫客户留下笔记本拆开本子取出主板,插上直流电源待机在0.02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待机电压3V 5V都是正常的.看来这个主板在待机的时候5V是有的.而不是后来出来的.既然待机正常就查一下EC的条件,由于没有图纸只能在论坛上找了一份EC的图纸来查,查了一下EC的条件是正常的,既然是正常 的应该可以触发啊.然后有量了一下开关电压也是正常的而且也有跳变.难道是BIOS的问题那就先刷个BIOS,在论坛上找了一下有一个是一样的但是外壳上标的不一样主板的板号是一样的.刷完以后一按开关可以触发了,难道就这么简单?先放一会儿等BIOS芯片冷却了再试一下,果然放了10分钟再按开关的时候就又不触发了.看来还是不稳定啊.用吹风吹了一下BIOS又可以触发了,难道BIOS芯片本身有问题,这个应该不会吧.放了一会又不触发了.这时用热风枪吹了一下EC也可以触发了.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到论坛搜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图纸或者是和这个类似的问题.找了一圈没有找到该机型的图纸,但是却找到了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7982-1-1.html这个贴子故障也是和我一样的说的是RF_SW#这个信号有问题,说的是这个电压偏低而这个电压是由一个103的排阻上拉而来,就是这个103的排阻坏了引起这个信号电压偏低. 就是图中的那个103排阻坏了.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这个排阻果然只有0.5K了.马上换掉这个排阻就可以正常 触 发了.但怕不放心就先放一会儿,等半个小时后再通电触发也可以正常 触 发,看来真是这个排阻的问题啊.非常感谢这个贴子的楼主啊.我把此板的BIOS也传上来.这个是NV的显卡有8个显存. ASUS K53S K53SD 5.1 INTEL

网友:
楼主钱又到手了

网友A:
楼主这个RF_SW是什么信号开关呢

网友:
很好的帖子  值得学习

网友:
ASUS坏排阻就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RF_SW是什么信号开关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在查呢.

网友:
是个朋友的,也没收多少钱

网友B:
楼主能解释一下RF_SW是什么意思吗,看来这个103排阻是通病。

网友:
那个信号是什么到什么的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解释一下RF_SW是什么意思吗,看来这个103排阻是通病。

我也在查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信号啥玩意?华硕排阻呵呵

网友:
看来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信号

网友C:
楼主我的故障跟你的一样啊,找你说的搞完,怎么还不行啊,头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故障跟你的一样啊,找你说的搞完,怎么还不行啊,头痛

排阻换了吗?还是不行你再刷个BIOS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排阻换了吗?还是不行你再刷个BIOS看看.

排阻和BIOS都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排阻和BIOS都换了

那再把EC拖一遍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再把EC拖一遍看看.

我这个好像跟你的不一样,我这个有3V没有5V ,IO,待机,充放电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好像跟你的不一样,我这个有3V没有5V ,IO,待机,充放电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

那你再查查待机芯片5V的开启.

网友:
修的ASUS大多都是排阻坏

网友:
这华硕我也是醉了 说好的坚若磐石的呢

网友:
谢谢啦!有台搞了好久。终于搞好了

网友E:
建议楼主加个权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加个权限

搞个多大的权限呢

网友:
华硕不触发果断换排阻就会有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个多大的权限呢

三五十都行把

网友:
好的.设一个

网友D:
在哪儿设啊.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哪儿设啊.我怎么没找到.

重新编辑下帖子,最下面有个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