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柏436 无图 自绘图纸 秒杀

楼主(2015-12-12):
    原谅我标题吹牛了    为了骗点击  无图是真 自绘图纸是真 秒杀 就水了哈    同行送修HP 436  通电 待机偏高0.09A左右吧 能 触发 上电1.05 不出  忽虐待机偏高 修1.05V  找图纸找了半天  找不到  那就查芯片 资料把 TPS51211  三脚开启  0V 那就找找这个开启来自哪里  没图纸  只有一点点跑线路找啊找啊  各个供电芯片的PG 都找了 一个都没找到  EC 周边电阻 也找了 还是没找到  没撤了  怎么办    回头想想 不是待机还偏高嘛 先修 待机偏高吧 测量得出  3.3V 5V  二次转换MOS管全部导通了。。。。  这么简单    那就找管子G极电压来源吧 找啊找 一张简易 控制框架图就出来啦 实测slp_s3待机0v 正常Q1407 漏极电压0V 异常 Q1408 G极5V异常(偏低了)  原来是Q1408  控制极偏低导致Q1408 导通  打开了Q1406  和Q1409  Q1408 怎么只有5v呢  肯定是 哪儿拉低啦  一看就只有Q1407 的嘛  那就拆了看看咯  拆了Q1407   插电  待机降下来了   量Q1407 漏极 电压上升到13V  看来是Q1407 漏电了 导致Q1408  G极偏低    找颗 相同电路的 芝麻管 焊上 开机  哗啦啦 1.05 电压出来了 电流也上去啦   亮机咯

帖子 接近尾声 各位 小伙伴也看出来了 楼主 不会编辑帖子  也懒   标点符号也没得一个 唉   所以 求求各位小伙伴  加点分吧!

网友:
没图你都能分析出来,高手啊。

网友A:
3V 5V的转换管待机导通会导致1.05V不出?  蒙圈中。。。
话说51211坏的比较多  离散热器太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 5V的转换管待机导通会导致1.05V不出?  蒙圈中。。。
话说51211坏的比较多  离散热器太近了。

因为 时序乱了瑟

网友:
电路图都已经在你的脑海里了,不需要图纸了

网友:
无图维修才厉害 特别是还要跑线路的 费时费力

网友B:
懂原理,脑中有图,,,,没分了,呐喊助威

网友:
看大神修机器跟喝水似的。//

网友C:
画得太好了,有唐伯虎的画风,可惜我只能+1

网友:
看下还是挺好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原理,脑中有图,,,,没分了,呐喊助威

谢谢 谢谢 大声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得太好了,有唐伯虎的画风,可惜我只能+1

一分也是分  非常感谢

网友D:
跑线路比较费功夫,鼓励一下

网友E:
请问楼主是怎么知道SLP_S3#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是怎么知道SLP_S3#信号的

因为触发之后 开启转换电压的一般都是这个信号  比如我的这个帖子 找的也是这个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4598-1-1.html

网友F:
我用手机浏览好像加不了分呀,楼主,佩服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线路比较费功夫,鼓励一下

谢谢  小白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手机浏览好像加不了分呀,楼主,佩服你哦

嘿嘿 明天 上班给我 补上  哈哈

网友G:
这款纯AMD构架惠普机器其实很少见,楼主无图无点笔记本跑线,功力不错

原谅我看Q1408那块有点晕

网友:
经验多了 没有图纸也可以跑线自绘图纸  修好机器就好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纯AMD构架惠普机器其实很少见,楼主无图无点笔记本跑线,功力不错

原谅我看Q1408那块有点晕

是我画图 不规范  字又写的丑   真是难为你们了

网友:
心中有图,楼主威武,一般待机偏高,我都会往3V,5V上想,没考虑公共点,有加深了一次印象

网友:
时序乱了,不开机,我见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