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CQ45怪病

楼主(2015-12-12):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没修过的 可是电流不调变 直线上升 换了南桥还是不行 求助大家
惠普
求助

网友:
就是不跑码嘛,按不跑码来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你描述的太模糊啊,没法确定什么问题啊

网友:
CQ45平台太多,待机电流、触发电流、各电压情况一概不说,仙也回答不了。

网友:
描述太模糊了 连板号都没有

网友:
你是在盲修么?南桥短路了还是怎么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