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通电插VGA不显

楼主(2015-12-12):
AOC显示器通电显示LOGOAOC字样,插VGA黑屏无显,电压,元器件正常

网友:
可以先测下行场  RGB阻值。也有可能是MCU问题

网友:
RGB接品部分的电阻是多少,量了吗

网友:
驱动板上六角管子看有没,那个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接口查了吗,,,,,,,,,

网友:
换台主机试一试啊,有可以是显卡不行了。

网友:
VGA接口到芯片的电路有问题,是不是6脚芯片,拆掉就可以

网友:
行 场 有问题

网友:
先测下vga的第13   14 的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接下好的屏幕试试,如果好的屏幕可以显就是灯管的问题,直接换灯管,如果不显就是驱动板或高压部分

网友:
接口部位有六个脚的芯片坏了

网友:
可以先测下行场 ,RGB阻值,也有可能是MCU问题

网友:
刷个程序再说呗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MCU的问题啊

网友:
...什么型号。 行场阻值查了吗  BIOS刷了吗

网友A:
会不会是高压条的问题,加高压条试一下,不行换一个VGA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高压条的问题,加高压条试一下,不行换一个VGA线

都试过不行

网友:
BOIS刷了没有,屏线量过没,测过屏保险没,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2017-02-10):
可能是BIOS坏了也可能是图像处理芯片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程序刷了吗

网友:
程序有问题有时候也是这种故障,可以先刷一下程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