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 LA-6541P 关机之后不跑马

楼主(2015-12-12):
型号:机身型号:ET2011EG
主板号:LA-6541P
      同行拿来说这机器说是一直开不起来,可能是显卡问题。
结果当面是可以开机的,用跑3D软件测试了一段时间没问题,重启也正常。
可关机之后就开不起来,电流跑0.5A左右,感觉是不跑马。
打发同行拆机,测量发现所有电压都已经产生。查阅了一下秘籍。
此时故障点就应该停留在了南桥发生PLT_RST#的三个条件上:EC_PWROK/PCICLK/CPUPWRGD.
测量EC104脚发现是正常的,进一步锁定范围,测量发现时钟芯片
拆机发现16脚没有电压和波形, 那么就来到了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是否正常
当我用表笔点到VGATE(CPU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用来开启时钟)时,
电流就突然往上跑。好吧,就它了,看了下图纸,此信号有CPU供电芯片发出经+3VS电压上啦3.3V。
此时测到的是1.9V。
由于华硕主板没有标注原件号,找还真不容易。干脆飞了个+3vs。装机收工

此机BIOS备份和图纸

  还请各位仁兄帮我加点分,谢了

一体几 LA-6541P.zip

网友A:
华硕真心不好修,再这样搞,估计华硕电脑以后没人敢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真心不好修,再这样搞,估计华硕电脑以后没人敢买了..........

买的人可不管好不好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的人可不管好不好修

买过一次的人就知道了,坏了不好修,自然就不会再买了。。,,

网友C:
华硕没有点位图不好搞

网友D:
VGATE是干嘛的呢,哈哈,你要好好学习一下呢.

网友E:
这样会不会有隐患啊

网友F:
飞线不能解决根本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飞线不能解决根本原因

你意思是用一段时间可能会再出现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次的人就知道了,坏了不好修,自然就不会再买了。。,,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没有点位图不好搞

恩,不过比IBM 的要简单,(万恶的IBM为什么设计这么复杂? X220T进水不能触发,在月饼的指导下还找不到头绪!_笔记本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6863-1-1.html)这个帖子和我这故障超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GATE是干嘛的呢,哈哈,你要好好学习一下呢.

可以向向版主学习吗

网友:
你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会不会有隐患啊

隐患就是万一那个电压突然失控,没有电阻做保护,可能将芯片烧坏。

网友G:
还没怎么修到过华硕的一体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用一段时间可能会再出现问题吗

   可能会  也没有一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会  也没有一定的

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没怎么修到过华硕的一体机

我也第一次修华硕的

网友:
正解  参考一下 正在修一样的机子 !!

网友:
赞个!!!给自己加个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