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04触摸板和键盘同时不能用

楼主(2015-12-12):
a1304是老机器,键盘和触摸板先链接一个小板再连接主板,连接方式是usb,同时usb接口也不能正常识别硬件,但是供电和阻值正常,果断加焊mcp桥,修复。分难赚,求加分

网友:
是NV的桥吧

网友:
路过  学习  还没修过苹果笔记本

网友:
楼主正解   以前在广达修过很多这样的故障    虽然那是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