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天运F4300开机掉电

楼主(2015-12-12):
同行拿来的机器,第一次来时直接放下就走了,也没讲故障,拿到机器后开机一看不亮(当时手上正忙 也没细看),插拔下内存就亮了,给客户将内存没插好就拿回去了,今天又拿来了,说是掉电,上次没说清。再次试机器,一看果然掉电,而且还是亮机的掉电,既然可以亮机,说明电压应该都出来了,初步判定为进水问题,进水腐蚀某个零件导致开机后拉低了某个信号,。拆机吧,果不其然,进水了。进水位置在南桥旁边,如图: 。两个电阻腐蚀了,拆下来量的是无穷大。换掉在开机测试还是掉电。难道还有其他问题。既然进水了,就还从就能水出着收吧,本人习惯,开机测电阻电压,尼玛,只有2.9v。肯定不对,而且还是电阻的2端是2.9v。这是明显的3.3v二级电压没有出全啊。继续找3.3v来源。如图ALP1084UC, ,通电ALP1084的PIN是3.1v,明显偏低了。且开机后掉电3.1v慢慢降到2.9v了,+5VA一直是稳定5v。芯片坏了,换芯片后。测ALP1084的PIN是3.3v,正常了,在开机一直稳定在3.3v,且未发现掉电。到此修复。

网友:
开机测量我真的怕表笔搓错了!

网友A:
没有这个芯片的话 可以直连吧

网友B:
掉电 没拆机 就第一次想到是进水的问题 你这思维比较前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

进水腐蚀,坏了两电阻,搞了还不行,最后发现是二级电压的一个3.3V电压偏低了0.2V导致掉电,明白没?

网友:
楼主真细心,要是我还以为2.9是正常的呢

网友D:
5VA转3VA是二级电压?我只见过待机这么个出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芯片的话 可以直连吧

5v  3.3V直连 ?

网友E:
这是一个什么芯片,为毛它会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 没拆机 就第一次想到是进水的问题 你这思维比较前卫

维修习惯,如果没进水在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什么芯片,为毛它会出3.3V

一些国内杂牌机,方正,神州,七喜,海尔,用的是这种供电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A转3VA是二级电压?我只见过待机这么个出法

3.3v是二级电压, ,就是这个3.3v只有2.9v。再往前找到 转换电路。控制级15v。PIN5678是3.1v。待机+3va没有出全

网友F:
这么老的机器很少有修的了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呢?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老的机器很少有修的了

说是话,这么老的机器,我也懒得去修,但是客户愿意花钱,咱也不好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