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 MAC不能保存

楼主(2015-12-12):
我的主板有两个 网卡  也就有两个 MAC

网卡 是RTL8111E
按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971-1-1.html  这个帖子上的 来的
可以修改MAC
但是 关机启动后还是以前的MAC  怎么 回事

我要修改的是网卡1的MAC

用 RTNICPG /NODEID XXXXXXXXXXXX /# 1修改 网卡  1的MAC

查看 也是已经修改了

但是 重启后还是以前的MAC

怎么才可以保存呀!!!

网友:
试过那个  PG8186的那个不能用!!!!

网友A:
这是网关的问题 看看你输入的MAC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网关的问题 看看你输入的MAC地址是否正确

对呀
我这是实体机的   不是虚拟机

网友:
不是路由
是实体电脑

网友B:
写的很明确了。

Fail to write .....

记得RTL 的卡,都是 00 E0 4C 开头(原因请百度)。你乱弄一个,估计不认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的很明确了。

Fail to write .....

是 写入失败
但是为什么会写入失败  查看的时候还显示的已经修改的

这个就是改MAC的    随便改都可以  而且就是要改前六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 写入失败
但是为什么会写入失败  查看的时候还显示的已经修改的

MAC 厂商标识,请先了解下。

网友:
有的厂家的ROM是不可擦写的

网友:
你得了解的修改的目的

   有时候不能修改就不能修改了。。。但是你得说你的目的

  这个思路不通。。。换个思路

网友:
楼主应该是在向eeprom写mac地址
如果板子上没有93c46
那就写入失败很正常了

网友:
如果板子上没有93c46  那你这样格式写入mac 一辈子会失败

一般来说 如果要把mac 存储地址改为  外围电路不带93c46的网卡芯片内
要多加个参数  / efuse

你也可以在dos下  先看下这个命令的参数 确认下是不是这个参数
rtnicpg  / ?  或者  rtnicpg  /  h

网友D(2016-11-03):
刷了,华硕的,重启后马上还原了,有高手指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了,华硕的,重启后马上还原了,有高手指教吗?

是不是刷写工具不对啊,你用的什么工具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