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康柏V3500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5-12-12):
型号:康柏V350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
拆机看待机电流0.029觉得待机有点小高。 首先找到图纸,待机芯片TPS51120 待机时应该出来3.3V。测PL30  无电压。 随后测PL30对地阻值正常。测开启PWR_S5_EN_1电压0V。

PWR_S5_EN_1受控于Q15,测Q15 G极电压为4.9V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Q15GPWR_S5_EN#正常时应该为低电平。PWR_S5_EN#来自U63  与非门。也就是说要想PWR_S5_EN#为低电平,必须EC_RST#S5_ENABLE同时为高电平。实测U631脚为1.05V,肯定有问题,正常应为3.3V看图纸EC_RST#去了三个地方。1U63   2、温控芯片U17  3EC
用排除法,最后拆去ECEC_RST#电压恢复正常。  从料板上换了一个 KB3910SF C1 。开机电流上来了。

网友:
开启来自与门,与门条件不正常,查到EC的复位不正常。

网友:
修得不错呀,思路清晰。

网友:
理论深厚  加分鼓励哦

网友A:
要是我我估计不会先拆EC  应该会先拆最好拆的

god

网友:
这板好老的了 。。。

网友:
   理论知识强大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我估计不会先拆EC  应该会先拆最好拆的

这个EC比较难拆,我也是最后才拆EC的。

网友:
为什么我加不了呢?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吗?

god

网友:
这机器算得上古董机了 而且桥还容易坏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显卡坏,很少有电路问题的

网友:
我换的是料板上的EC一模一样的板

网友:
BIOS真没有备份哥们,论坛应该有吧。

网友:
EC有问题导致不出 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