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5V 版号是ba41-02244a

楼主(2015-12-12):
此机来时 CPU 的一个供电上管短路   换了上管和95836  开机有显了 可是机器不能设置硬盘的模式  默认就是UFI 的   我把他调过来  按F10 保存  重启就无显了(如果不调这个硬盘的模式  只是保存  时间或是日期    按了F10 他就能重启  有显示)   只能 拔掉电源  在插上开机    但是开机过F2 里 时间和日期是能保存的  只是那个硬盘  还是在 UFI   的这一项     BIOS 写了两个了      有哪 位朋友  修到过这样的问题么,指点一下,

网友:
UFI模式的上面上项,如果是OFF,就调成ON,反之,同调,

网友:
UFI 这个我会调的     调过来   保存  重启就无显了,只能拔了电源    在 开机 才会有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