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分钟杀白屏

楼主(2015-12-12):
旁边柜台拿来,说白屏,换过一样,开机是白屏,拆机,测3脚没电压,一点铬铁,3和4脚连一起,开机OK ,开机白屏说明显卡检测到屏,没分,以前是冲钞票,现在行不通了,出现白屏最好最快是3和4脚焊上,不行就要拆主板修,,3脚是屏供电,4脚是码片供电,

网友A:
是没开始呢  还是没有PWM?

网友:
把为什么3脚接4脚就行了说下嘛,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下

网友B:
白屏,3脚是屏供电,4脚是码片的供电都是3.3V,估计是缺3脚的屏的供电吧。

网友:
数据线问题也会有白屏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屏,3脚是屏供电,4脚是码片的供电都是3.3V,估计是缺3脚的屏的供电吧。

正确,我以前也是这样修,白屏是显卡问题,烤显卡,万一挂B,还得要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没开始呢  还是没有PWM?

然而并不是 查了一下

网友:
很6   给我还要开图纸看脚位  现在算是明白了  2分送上  回复我在送2分

网友:
又学了一招,以后肯定用得上

网友:
把为什么3脚接4脚就行了说下嘛,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下,,,人家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还要怎么说

网友:
学习了~~小手一抖,金钱到手

网友:
这样修到时很快

网友:
不用查外围电路挺快的

网友:
这就是真正的秒杀,真牛

网友:
原来屏缺电压呀

网友:
这样屏工作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而并不是 查了一下

哦   缺少3v3的VDD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主板  在主板上飞线

网友:
少 供电 吗 ???

网友:
确屏供电,码片上的3.3能带动负载吗

网友:
陈总威武!这太爽了

网友:
34脚一连,    一般都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屏,3脚是屏供电,4脚是码片的供电都是3.3V,估计是缺3脚的屏的供电吧。

码片是什么玩意啊?供电是3.3V实际也是3.3V吗?白屏就代表屏幕不供电吗?

网友:
是每台这种LED屏的机器都可以如此改?

网友:
这应该查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