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35V维修,不要怂,就是干

楼主(2015-12-12):
这是实地维修的第二块35V主板,拿主板的时候,强哥跟我说,这个板子不用修公共点,直接修35V就可以了,呵呵
结果拿到板子后,上电,发现35V公共点根本就没电,公共点没电?怎么修35V啊,没办法,找公共点把

隔离管电压测量如下:

可以看到,第一个隔离管子不能导通的,体位二极管是指向VIN的,所以,小电流的P2也是没有的,这个隔离管子要
导通,关键条件是ADP_EN#要为低电平,追查来源

再次测量,P2已经有电压19V的,第一个隔离管完全导通,但是,第二个隔离管过不去,继续搞第二个隔离管

从上面两张图片,可以知道,只要Q53G级为高电平,第二个隔离管必须导通,产生大电流公共点B+
这个地方,也就是修第二个隔离管,修了我一下午还没有搞好,气死人
我第一尝试,从U10比较器的第2脚,那个地方是VIN分压的13V电压,我直接拉到U64的第1脚OUT脚,
没想到把我维修的第一个隔离管的给搞坏了,第一个隔离管竟然截止了,我无语,但是我把13V飞线
到U64的第1脚断开,第一个隔离管子又导通了,试了好几次,我一飞线第一个隔离管就截止,拆掉
第一个隔离管子又导通,我看应该是U64比较器坏了
我把线直接飞到Q53的G极,第一个隔离管又截止了,我一断开,第一个隔离管子又导通了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没办法,下课了,直接晚上回去慢慢研究了
这个地方研究了一个晚上,我认为是D46二极管二脚的ADP_PRES拉低了Q53G级的电压,拆掉应该会好
拆掉D46,P2分压的3.3V电压一路到U64比较器,另外一路经过R727也到了Q53的G极
拆掉D46之后,应该不要飞线,Q53也会乖乖的导通,哈哈
第二天上午继续干

干掉D46,还是一样鸟样,第二个隔离管还是没有导通,但是,第一个隔离管子是导通的,让位电压可能不够
13V飞到Q53,故障又还原了,第一个隔离管又截止了,拆掉,隔离管又通了
发狂了,我要干干干干死你
拆掉电阻R727,故障依旧,拆掉R269,故障依旧,Q53所连的原件就只有U64比较器了,不管了,干

干完U64之后,第二个隔离管成功导通,产生了大电流的公共点B+,把Q53相连的电阻二个全干了,D46二极管干了,比较器
U64也干掉了,最后好了,运气不太好,要是先干U64比较器,我就不用伤那么久的脑筋了
好了,开始维修3V5V待机了
这是第二次维修了,所以维修PWM也有点技巧了,不是和第一次一样,把所有的条件先测一下在维修
第一步,测量3V5V公共点是否有电压,待机芯片VIN是由有19V电压

发现VIN脚有19电压,拿起示波器,测电感后端的波形,发现3V5V都是0V,这就没办法了
第二部,拆掉上管,发现这个板子采用的是复合管,3V5V都使用一个八角MOS管就可以了
测量3V5V上管G极,发现没有波形,这就说明PWM芯片没有工作,所以没有波形
第三部,测量线性3V5V,如果有线性3V5V,说明线性电压正常
发现3V5V都有,本来先去测量3V5VPWM的开启信号,发现这个芯片有VFB1/VFB2脚基准电压脚位
第四部,测量VFB1/VFB2,发现没有电压,这就奇怪了,线性电压都出来了,怎么可能没有基准电压呢
第五部,查看VFB1/VFB2的来源

从上图可以看出,VFB1/VFB2,来自20脚的V5FILT,而V5FILT又是从21脚的线性5V(VL)经过R749和C802组成的
RC延时电路而来,测量20脚V5FILT的电压,测得电压为0V,于是就要找外围电路了,站R749和C802,结果
发现有惊喜哦

是谁吧电容电阻给对调了,据我估计,这事除了强哥,就没有别人干了
换好之后,测量VFB1/VFB2只有0.3V左右的电压,据我估计VFB1/VFB2电压低和芯片内部结构有关
不管了,直接用示波器测量3V5V上管G极的波形

由于两个上管的波形都是一样的,所以就只上传一张图片了
这个待机芯片是3V/5V都会出来的
我修的第一个板子,必须要5V正常后,才会开启3V,所以
有的板子只能抓到一个上管G极的波形,也不要奇怪
能正常抓到3V5V上管G极的波形,基本说明PWM修复完成,当然不排除还有可能MOS管坏,
滤波电容损坏,后级短路等故障
装好两个复位管,用万用变测了一下,3V5V都有,板子维修就结束了
这个板子修3V5V还没花多久,修个隔离保护搞死人
觉得不错就给点分吧,评分是不会扣大家的下载分的

网友A:
困扰你的是主要是英业达的保护隔离电路,VFB1/VFB2并不是基准电压,而是PWM电路反馈脚,4脚才是VREF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困扰你的是主要是英业达的保护隔离电路,VFB1/VFB2并不是基准电压,而是PWM电路反馈脚,4脚才是VREF2

汗颜,没想到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困扰你的是主要是英业达的保护隔离电路,VFB1/VFB2并不是基准电压,而是PWM电路反馈脚,4脚才是VREF2

多谢了!呵呵

网友:
客气了,互相学习。勤学苦练很快又出一大神了。

网友:
我的宏基VA70就不过隔离,公共点6欧,怎么解

网友B:
只有6欧大概是什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6欧大概是什么坏

公共点一般在400左右,你的个位数不正常
原因看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6欧大概是什么坏

电容 场管 你要去拿万用表排查啊

网友:
又一个大神出世了

网友:
R794不是R947

网友(2017-07-08):
不错,不错。技术很好。。。。。。。。。。。。。

网友(2017-10-29):
真的是厉害 找时间也要去实地学习了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 值得加分 实地就是好 技术学的牛逼

网友:
很好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好样的,楼主真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