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15R-5537公共点电压纠正,和图纸,BIOS,

楼主(2015-12-12):
今天接到一台DELL本,15R-5537笔记本,版号LA-9981P  此本子进水,在触摸板下面,待机芯片旁边,待机芯片51225C.处理之后打各大组织,都正常,没待机电压,先测保护隔离过没吧,先过检测电阻,再经过一个管子19V转13.5V公共点电压,没修过这种电压,思考一会,装着开关瞎胡点,装上电池,竟然家电了,装上屏亮机了,这么简单????拔掉电池不能家电,好吧老老实实修吧,后来点着点着短路了,待机芯片有点烫电流0.095,换了个待机芯片,很显然,还是原问题,冷静下来好好看了进水的地方,用镊子拨了拨一个电容,PC110有点发黑,算了,取下来换了,换过之后待机电流正常,待机3V5V电压直接出来了,测量公共点电压13.5V。PC110没换的时候 公共点电压是17.5V,换后恢复正常。附上BIOS  附上图纸

DELL5537 LA-9981P.pdf

网友:
好多新型的本子,特别是内置电池的本子,保隔过来后的电压不是公共点电压,而是用PWM 过来的充电电压作为公共点!

网友:
谢谢分析,案例好

网友:
图片今天不能传了,有亮机图

网友:
这本子公共点电压13.5V不要走弯路,待机电压,不按开关3V 5V电压就会出来。4位的电流表待机0.007

网友:
通过充电芯片整合的混合供电模式。新机器常见到了,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以前修过另一个 好像真是13.5保护隔离

网友:
宏基AV70是什么模式的呢

网友:
怎么不上个实物图。标出来是哪个电阻呀。。或者是电路图

网友:
这个机器保隔过来的是13.5V,通过充电芯片整合过来的

网友:
感觉好深奥~~电池电压是公共点~~

网友(2017-08-17):
手上正好修到这个本本,不上内存还能上到0.55 ,上内存电压就只有0.2了,不好搞

网友:
需要参考图学习学习

网友:
你换的待机芯片 是什么型号,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待机芯片很热 ,开机没反应

网友:
Bios是好的吗?

网友:
13.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