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a87t rev:1.04 不跑马 求指导

楼主(2015-12-12):
主板 拿到手 复位灯有时闪有时不闪。
测量全版供电 内存 桥 总线 cpu vdda 全部正常
pci槽 时钟1.6v 复位3.3v  现在是不跑马
复位跳针只有1.9v  不知道正不正常

修过此版的 指导下

网友:
华硕复位针1.9v  正常

网友:
复位是正常的。。电池有电么,,北桥虚汗,,BIOS,,都有可能

网友A:
AMD系列的复位针2V左右都是正常的,不跑码量下RTC电路,吹一下北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系列的复位针2V左右都是正常的,不跑码量下RTC电路,吹一下北桥刷BIOS

这个板 刚拿回来 复位灯3秒一闪  现在又不闪了。郁闷中  刷完bios涛声依旧  吹北桥还是南桥啊

网友:
电源那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可以加焊桥试一下。我有一片主板就是这样。加焊桥好的。用风枪加焊的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了,吹下北桥试下